[飞利浦]
飞利浦220v1sb/93显示器插屏线不亮应急维修

楼主(2018-04-08):
一台飞利浦220v1sb/93显示器,故障为开始是电脑开机显示器要几十分钟才显示。显示后马上关机再开机,可以正常显示。关机后时间长了,再开机又要相当长时间才显示。未显示时,电源指示灯都是熄灭的。
拆机后,经过检查,只要把屏线拔掉,显示器加电指示灯就会亮,屏线电压有5V,而把屏线插在面板上,通电,屏线电压降为0.什么原因不知道。心一横,直接把驱动板的+5V输入电压连接到屏线电压处,显示器正常工作。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

如下图:拔掉屏线,显示器通电,PANEL_ENABLE高电平,Q101导通,Q104导通,输出5V屏线电压。此时插上屏线,5V屏线电压也有。但是在断电情况下,插上屏线再通电,PANEL_ENABLE就变成低电平了,屏线电压为0。干脆就把Q104的2、3脚短接,显示器正常亮了。

高手解释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驱动IC出问题了?型号是NT68667.

网友:
也可能隐患,希望你幸运。暂时可以轻松一下了

网友A:
我感觉还是电源板带载能力差,所导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电源板带载能力差,所导致的故障。

带屏时电压并没有下降啊,电容也没鼓包什么的。

网友:
顺藤摸瓜 应该可以找到根源:bukaixin: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是转换管有问题,要么是驱动信号有问题,后者几率大点,直接飞线就可,一般没什么副作用。

网友:
我也这么搞过,已经顺利过保还没有回来,这样做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