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小钢炮ST-R1开机内屏亮屏但是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求助

楼主(2018-04-08):
海尔小钢炮ST-R1  (P640RF)
屏型号:B140HAN02.1

故障:
开机后显示屏不能来回动,一动屏就灭,再动一下,屏就亮了

怀疑屏线问题
拆机,屏线确实有一条断的,接上之后,再开机内屏亮屏但是什么显示也没有
找了台显示器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想找个14的屏试一下,手里没有,当时手里只有一台碎屏的15寸,用这条屏线试了一下能显示
以为屏有问题,结果从同行手里调过来一块14寸屏接上,还是一样的效果,就是开机屏灯亮,黑屏,屏上没有画面,外接的显示器正常

求助高手,这是什么情况 了?发了一条屏线在路上,还没到。

如果屏线问题,按说15寸屏上应该也没有显示才对

求助高手啊

网友A:
说白了不就是开机白屏么   机子没认到屏  码片或者上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不就是开机白屏么   机子没认到屏  码片或者上屏供电不正常

屏幕不是白色,开机的时候屏的灯亮起来,就好象电脑开机进系统的时候瞬间黑屏的样子。屏的背景是亮的,只不过屏上没有字,没有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