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4-08):
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导一下.
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吧骚年 系统崩了 这还用问吗

网友:
楼主最近换了主板之类的吗,要么就是中毒了,建议PE杀毒后重装系统试试。如果换了主板的话,多半也要重装系统的,才稳定。

网友:
多谢大家,我试一试.迅维网是一个不错的网站.

网友:
系统会装吗

网友:
系统文件坏了 重启按f8 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试试

网友:
文件丢失 找专业修电脑的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
系统问题啊!重新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遇到最多的是系统损坏或者硬盘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