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3s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8-04-08):
h华硕x53s不触发。以前也修得不少,要么待机好信号 排阻之类的问题

今天多了个心眼,直奔开关接口,插上不通电,热插拔瞬间通电,表明开关板拉低了关机信号,直接更换开关解决问题

附上备份biso

独立四显存 内存贴纸k53sj 板号k53sv rev3.00

网友:
这种CR2032槽特别容易坏  很脆的  质量差的一B

H55

网友:
这种CR2032槽特别容易坏  很脆的  质量差的一B

网友:
直接了当,速度快,客户喜欢这个速度

网友A:
开关板拉低了信号?这个怎么马上判断的。

网友:
热插拔瞬间通电就说明其它的好的吗?不知道这么问楼主会不会觉得我问的有点幼稚。

网友:
这个是开关短路引起的不触发吧,正好在找这个BIOS程序 谢谢了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拉低了信号?这个怎么马上判断的。

没按下开关为高电平3.3v 按下开关为0v低电平
拔下开关马上通电,说明主板之前一直处于低电平,相当于开关都是处于按下的状态(短路)

网友B:
只怕有些客户喜欢这速度,付钱就没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怕有些客户喜欢这速度,付钱就没速度了

同行的,都是留机等结果

网友:
这运气      加技术 就是不一样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表笔找开关接口试的,,

网友:
   牛逼  确认问题好快   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相当丰富啊,定位精准,没走弯路

网友:
这个怎么马上判断的

网友:
没看懂写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