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8-04-08):
一根威刚DDR3 4G 1600内存,已经在INTEL平台正常运行了三年多,最近在INTEL平台不能起动了,在AMD平台正常,刷了好几个SPD还是老样子,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大家都没遇过这样的问题吗?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把这根内存调换一下不就得了,不一定什么问题都得通过维修解决

网友:
谢谢PZY9308,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