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Genius软件更新历史

楼主(2018-04-08):
[V4.9.5.508]

   1、支持簇大小大于128扇区的NTFS分区
   2、支持EXT4文件系统的写文件操作
   3、支持EXT4分区的备份与还原功能
   4、支持EXT4分区的克隆功能。
   5、支持EXT4分区的调整大小功能。
   6、支持恢复丢失的EXT4分区
   7、增加重启进入WinPE系统并运行DiskGenius的菜单项。
   8、增加创建WinPE启动U盘功能;
   9、在重启进入WinPE系统下运行本软件时,启用“关机”“重启”“运行”“调整屏幕分辨率”菜单项。
   10、快速分区功能,支持将当前设置作为默认分区方案保存到配置文件中,以后每次自动使用该设置。
   11、快速分区功能,将ESP分区的默认大小改为300MB。
   12、快速分区功能,支持更改ESP分区的大小。
   13、快速分区功能,对于GUID分区表,支持在各分区之间保留指定的空闲扇区数目,以方便日后转换到MBR形式。
   14、在菜单中添加“建立ESP/MSR分区”菜单项,可单独建立ESP/MSR分区。
   15、改进在GPT磁盘上建立新分区、建立ESP/MSR分区的操作。
   16、支持LVM单一PV内分区的无损调整功能。
   17、支持以逻辑分区作为PV的LVM分区。
   18、优化“数据模板”功能。
   19、优化exFAT分区的文件恢复功能。
   20、优化对NEF文件类型的恢复。
   21、格式化U盘FAT32分区时,使用Win10系统的DBR。
   22、删除文件时显示进度条。
   23、格式化EXT4分区时禁用“建立dos系统”选项。
   24、支持Nvme硬盘总线类型的显示。
   25、优化文件列表的加载速度。
   26、关闭虚拟磁盘后,同时关闭其内分区的扇区编辑窗口。
   27、在分区信息中显示EXT4文件系统的节点大小、保留块组描述符块数等信息。
   28、加载vmdk虚拟磁盘时,如果用户选择了flat形式或分割形式的子文件,自动加载其主文件。
   29、优化清除分区空闲扇区功能,用随机数填充时的执行速度。
   30、纠正在显示文件列表的状态下格式化U盘后,文件列表没有更新的问题。
   31、纠正“备份分区表”“还原分区表”菜单项上显示的快捷键不正确的问题。
   32、纠正在复制文件过程中,按回车键后文件复制操作被停止的问题。
   33、纠正点击文件列表“文件大小”标题栏时,文件大小列从右对齐变成了左对齐的问题。
   34、纠正通过鼠标框选文件时,文件的选择数目显示没有更新的问题。
   35、纠正已选文件夹数目不正确的BUG。
   36、纠正FAT32分区恢复文件时,某些情况下软件崩溃的BUG。
   37、纠正在WinPE下运行时CPU占用较高的BUG。
   38、纠正向虚拟磁盘写入全零数据时可能出错的BUG。
   39、纠正NTFS分区镜像文件中有错误时无法还原的问题。
   40、纠正将MBR分区表转换为GUID格式后可能无法保存分区表的问题。
   41、纠正恢复文件过程中停止扫描后,可能没有重新组织目录结构的问题。
   42、纠正恢复文件后复制文件时可能出现异常的BUG。
   43、纠正NTFS分区硬连接比较多时,还原分区时提示目标分区容量不够的问题。
   44、纠正剪切板操作有时失败的问题。
   45、纠正动态磁盘不是电脑上的最后一个磁盘时没有解析动态卷的BUG。

[V4.9.3.409]

   1、支持EXT2/3/4文件系统的格式化操作。
   2、支持显示64位的NTFS卷ID。
   3、增加修改卷序列号的功能。
   4、增强对文本文件的预览,自动判断字符编码。
   5、扇区编辑功能增强对EXT4文件系统的支持。
   6、恢复文件时,增强程序运行的稳定性。
   7、恢复文件功能,完善对mp4格式的支持。
   8、纠正FDD磁盘分区容量超出范围时显示上的错误。
   9、纠正点击“浏览文件”选项卡后不能选择文件列表中文件的BUG。

[V4.9.2.371]

   1、支持EXT4文件系统的文件显示与读取操作。
   2、扇区编辑功能,支持与EXT4文件系统有关的扇区跳转操作。
   3、扇区编辑功能,支持与EXT4文件系统有关的数据模板。
   4、支持用EXT4文件系统格式化的FDD形式的磁盘或镜像。
   5、支持显示EXT4文件系统的数据分布图。
   6、在数据分布图上通过键盘移动光标位置时,不允许移动出分布图,同时增加上下移动的功能。
   7、操作苹果电脑的GUID分区时,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清除主引导记录。
   8、优化文件簇列表的显示方式。
   9、纠正无法从有EXT2/3/4类型分区的分区表备份还原分区表的BUG。
   10、纠正EXT3分区文件夹图标显示错误。
   11、纠正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执行分区扩容的BUG。
   12、纠正扇区编辑时不能输入大写的16进制字符(A-F)的问题。

[V4.9.1.334]

   1、在构建虚拟RAID对话框中增加“应用”按钮,以方便更改参数后即时显示构建结果。
   2、提高虚拟RAID的文件读取速度。
   3、可在主界面中显示虚拟RAID配置信息。
   4、纠正32位版本不能在扩展分区中建立逻辑分区的BUG。
   5、纠正无法向网络上的计算机复制文件的问题。
   6、纠正在某些情况下强制删除文件时软件崩溃的问题。
   7、纠正某些情况下无法从FAT32分区镜像还原分区的问题,以及无法加载FAT32镜像以提取文件的问题。
   8、纠正恢复文件功能,加载扫描进度后在某些情况下没有立即更新扫描结果的问题。

[V4.9.0.328]

   1、支持exFAT文件系统格式。包括exFAT的文件读写、分区备份与还原、分区克隆、调整容量、丢失分区恢复、文件数据恢复、快速分区、批量格式化U盘等功能。
   2、增加硬盘s.m.a.r.t信息的显示功能。
   3、在扇区编辑功能中,添加显示根目录的簇占用情况的菜单项。
   4、扇区编辑的复制数据块到剪切板功能,支持C语言代码、GREP 16进制、Pascal 语言代码等格式。
   5、在文件簇列表对话框中显示文件大小、簇数目、片断个数等信息。
   6、显示磁盘的“可移动”、"只读"、"固态"等属性。
   7、提高FAT32分区文件读写功能的稳定性。
   8、增强FAT32分区恢复文件功能,提高成功率。
   9、优化分区数据占用图的加载速度。
   10、完善对超大容量NTFS分区的支持。
   11、提高对损坏的GUID分区表的兼容性。
   12、格式化分区时,簇大小不能小于磁盘的物理扇区大小。
   13、格式化隐藏分区时默认不指派盘符。用户需要指派时,分配盘符之前先取消分区的隐藏状态。
   14、搜索分区功能,找到的分区结束位置超过2TB范围时,不再显示“这是一个逻辑分区”的选项。
   15、新建分区对话框,支持“TB”单位。
   16、还原(或克隆)GPT磁盘上的分区时,防止分区GUID出现冲突。
   17、支持NTFS文件系统中的无文件名的文件。
   18、坏道检测功能,详细信息对话框,可以通过点击列表标题进行排序。
   19、批量格式化U盘功能,增强对USB HUB的支持。
   20、纠正从其它分区根目录向指定分区复制文件失败的问题。
   21、纠正通过文件列表右键菜单跳转到文件系统指定扇区功能失败的BUG。
   22、纠正快速分区功能有分区未按要求对齐的BUG。
   23、纠正FAT32分区误删除恢复时对话框窗口控件闪烁的问题。
   24、纠正无法执行向dirty状态的分区写入文件、删除文件、无损调整、克隆分区等操作的BUG。
   25、纠正当分区很小时,数据占用图显示不正常的问题。
   26、纠正恢复FAT32分区误删除文件的过程中无法预览文件的BUG。
   27、纠正在大于2TB的空白磁盘上建立新分区时软件崩溃的BUG。
   28、纠正在GPT磁盘上建立新分区后,保存分区表时选择不格式化新建的分区,软件崩溃的问题。
   29、纠正为可移动磁盘NTFS分区设置卷标后未更新显示的问题。
   30、纠正EXT3文件系统无法预览文件、不显示子目录内的文件的BUG。
   31、纠正智能加载NTFS分区后,无法跳转到指定文件的文件记录的问题。

[V4.8.0]

   [一、新增功能]
   1、增加批量格式化U盘功能,可按指定要求自动、批量格式化新插入的U盘。
   2、增加弹出可移动磁盘的功能。
   3、增加擦除分区空闲空间的功能。
   4、增加分区无损扩容功能,尤其方便对C盘进行扩容操作。
   [二、对扇区编辑功能的修改]
   1、复制数据块菜单项,“复制选块->文本Ctrl_C”,改为“复制选块->原始数据 Ctrl_C”。
   2、扇区编辑窗口中选择一个选块后,移动光标(或按下方向键、翻页键)后不清除选区。
   3、支持按Ctrl_S键保存对扇区数据的更改。纠正保存扇区数据时出现异常的BUG。
   4、“跳转到指定NTFS文件记录”对话框自动记住上次跳转的文件记录号以方便输入。根据分区类型显示相应的对话框标题。
   5、扇区复制对话框,当用户选择的目标磁盘或分区正在恢复文件时,提示不能写入数据。
   6、扇区复制对话框,选择文件时,不限制源文件及目标文件的类型(不一定是.img)。
   7、扇区复制对话框,复制完成后显示“完成”按钮。有错误时显示提示。
   8、扇区复制对话框,选择磁盘时,双击磁盘或分区后自动选择。
   9、在扇区编辑文件列表上单击一个文件(夹)后,扇区编辑窗口立即跳转到文件数据开头。
   10、关闭虚拟磁盘时,自动关闭其下分区的扇区编辑窗口以及虚拟磁盘的扇区编辑窗口。
   11、删除分区时,自动关闭其扇区编辑窗口。
   12、重新加载磁盘时、磁盘被卸载时,自动关闭其下分区的扇区编辑窗口。
   13、允许通过剪切板复制粘贴最多192MB(原为32MB)的数据。
   14、在扇区编辑工具栏上增加“扇区复制”按钮。
   15、在扇区跳转对话框中添加“设备选择”的选项,可以按分区或磁盘跳转。
   16、为偏移跳转对话框添加“设备选择”选项,可以相对于分区或磁盘的起止位置进行跳转。
   17、调整文件列表及扇区编辑窗口中的右键菜单项位置,使跳转菜单项的摆放更合理、更容易理解。
   18、纠正扇区编辑窗口文件列表中子目录下的“..”项目显示顺序错误、双击无效的问题。
   19、纠正单独打开的分区扇区编辑窗口文件列表右键菜单,一些菜单项无法使用的问题。
   20、纠正无法在扇区编辑窗口文件列表中选择多个文件的问题。
   [三、其它更改及BUG修复:]
   1、提高文件复制的速度。
   2、文件复制功能支持超长文件路径(32767个字符)。
   3、文件复制详情对话框,目标分区有盘符时才启用“打开文件夹”按钮。
   4、文件复制详情对话框改为可通过鼠标调整大小。
   5、提高从备份还原NTFS分区的稳定性。
   6、改进分区克隆、备份、还原功能的容错处理。
   7、提高备份分区功能的兼容性。(执行之前先检查分区错误,即使分区未正常关闭也可以备份。)
   8、备份系统分区时询问用户是否更改Windows系统启动选项(BCD)设置(用于还原到其它电脑)。
   9、优化无损调整分区之前检查NTFS分区错误时的运行速度。
   10、优化NTFS分区无损调整功能,加快调整速度。
   11、调整分区容量对话框,未做任何更改直接点击“开始”按钮时关闭对话框,什么也不执行。
   12、分配盘符时支持“A”“B”两个盘符。
   13、改善程序对磁盘插入拔出时的响应速度。
   14、写入文件、删除文件、重命名、调整分区大小等操作,遇到分区未正常关闭时,可选择继续操作。
   15、为128GB以下的可移动磁盘建立新分区时,默认选择FAT32文件系统。
   16、恢复文件功能,找到的分区数目不是很多时不过滤分区,以免漏掉需要恢复文件的分区。
   17、从PMF镜像提取文件时,不显示有关文件预览的提示。
   18、纠正按类型恢复文件时软件偶尔崩溃的BUG。
   19、纠正恢复文件功能,加载扫描进度后,文件数目显示得不够准确的问题。
   20、纠正文件恢复功能扫描时个别情况下出现死锁的BUG。
   21、纠正FAT分区误删除恢复功能反复加载进度程序崩溃的BUG。
   22、纠正FAT分区误删除恢复功能加载进度后文件有重复的BUG。
   23、纠正NTFS分区误删除恢复功能,进度显示上的错误。
   24、纠正转换分区表格式时有时不成功的问题。
   25、纠正向NTFS分区写入文件时有时出现空间不足的BUG。
   26、纠正从PMF镜像提取文件时,左侧目录树图标显示错误的BUG。
   27、纠正由于播放广告条造成的程序死锁。
   28、纠正扩展分区空闲空间的右键菜单中没有“将空闲区域分配给”菜单项的问题。
   29、纠正提示信息对话框文字较多时最下面的行显示不全的问题。
   30、纠正双硬盘电脑有时无法重新启动到DOS版的BUG。

[V4.7.1]

   1、在恢复文件对话框中增加“暂停”按钮。暂停后可以立即复制文件、保存进度。
   2、恢复坏道检测对话框的进度条并增加列表显示。
   3、提高从分区镜像提取文件功能,对镜像文件损坏的适应性。
   4、提高程序运行稳定性。

[V4.7.0]

   1、更新分区图显示方式。
   2、更新坏道检测界面的显示方式。
   3、优化文件恢复功能,过滤掉无效的分区、提高组织目录结构的速度。
   4、恢复文件时即时显示已扫描到的文件。
   5、支持恢复已删除文件时保存恢复进度。
   6、将默认的文件恢复模式由删除恢复改为整个分区恢复。
   7、加快恢复NTFS分区的已删除文件时的扫描速度。
   8、恢复文件时,默认情况下不再显示“所有类型”中与正常目录结构中重复的文件。
   9、放弃已扫描的文件恢复结果时提示用户。
   10、支持IBMDOS格式化的FAT16分区。
   11、加载增量备份的分区镜像文件时,不显示被排除后的文件。
   12、加快切换磁盘时的响应速度。
   13、扇区跳转后将输入焦点设置为扇区编辑窗口。
   14、为DOS版添加“.img”磁盘映像文件支持。
   15、纠正在PE下无法运行的问题。
   16、纠正强制中断分区无损调整后程序崩溃的问题。
   17、纠正从PMF镜像提取文件时需要注册的问题。
   18、纠正在选择镜像文件对话框中双击“..”不能返回到父目录的BUG。
   19、纠正预览某些图片时软件崩溃的BUG。
   20、纠正从PMF提取文件时,有时未能提取出全部文件的BUG。
   21、纠正某些情况下从分区镜像还原分区时程序崩溃的BUG。
   22、纠正恢复文件功能,勾选文件时数目统计错误。
   23、纠正右下方小预览窗口中显示的文件夹数目不准确的BUG。
   24、纠正系统分区不在磁盘0时,分区图显示的当前磁盘与实际不符的BUG。

[V4.6.5]

   1、提高了程序的稳定性。
   2、恢复文件后,按文件修改时间过滤时,"所有类型"文件夹始终显示。
   3、在用户未勾选任何文件时,通过右键菜单复制文件时,自动勾选并复制当前点击的文件。
   4、支持EXT3格式的FDD磁盘。
   5、对于未使用全部硬盘空间的FDD磁盘,分区大小按DBR中记录的显示。
   6、软件启动后,默认选择C分区。
   7、离线激活后不再需要重启软件。将Options.ini文件复制到软件目录即可激活。
   8、纠正了插入某些U盘时软件无法启动的BUG。
   9、纠正彻底删除本软件所在分区中的文件时,没有填充文件数据的BUG。
   10、纠正对GPT磁盘执行快速分区时,将分区表类型更改为MBR后第一个分区未按要求对齐的BUG。
   11、纠正DOS下清除扇区速度慢的问题。
   12、纠正了单一分区形式的LVM分区下的Logical Volume没有显示的BUG。
   13、纠正某些情况下无法正常加载GPT磁盘分区表的问题。
   14、纠正DOS版新建分区功能无法在GPT磁盘上按要求建立ESP、MSR分区的BUG。
   15、纠正向2GB分割形式的vmdk虚拟硬盘中写入文件后会导致vmdk文件损坏的BUG。
   16、纠正无法打开500G以上按2GB分割的vmdk虚拟硬盘的BUG。
   17、纠正扇区复制功能中的错误。

[V4.6.2]

   1、重建主引导记录时使用NT6的MBR,以增强兼容性。
   2、增加了针对整个磁盘的文件恢复功能。
   3、 Win8系统快速关机后、或者分区未正常卸载时,提供强制备份的选项。
   4、对2TB以上容量的硬盘执行快速分区时,允许用户选择MBR分区表格式。
   5、对2TB以上容量的硬盘执行快速分区时,允许用户选择MBR分区表格式。
   6、纠正在繁体语言下无法执行坏道检测与修复功能的BUG。
   7、纠正无损调整FAT16分区大小出错的BUG。

[V4.6.1]

   1、坏道检测功能,检测到坏道后,立即在界面上显示已检测到的坏道数量。
   2、纠正按文件备份FAT分区时程序出现死循环的BUG。
   3、纠正修复坏道后,在坏道列表中标记错行的BUG。

[V4.6.0]

   1、优化按文件备份与还原分区的速度。
   2、鼠标点击数据解释器上方的当前端序时执行切换端序的动作。
   3、对2TB以上的大硬盘执行快速分区时,不允许选择MBR分区表格式。
   4、为GPT磁盘增加“Intel iFFS partition”(休眠分区)分区类型支持。
   5、新增分区4K对齐检测功能。
   6、在扇区编辑功能中增加文件占用簇列表显示功能。
   7、在扇区编辑功能中增加文件系统扇区跳转功能。
   8、纠正从旧版本备份的pmf文件还原分区时软件崩溃的BUG。
   9、纠正遇到以".."命名的特殊文件夹时软件崩溃的BUG。
   10、纠正搜索分区功能,找到扩展分区后,提示信息显示不全的BUG。
   11、纠正有时为文件重命名失败的BUG。
   12、纠正与动态磁盘及LVM卷有关的扇区编辑功能的BUG。
   13、纠正新建分区(拆分分区)功能,打开无损调整对话框后,新分出来的区域仍然显示空闲、没有新建分区的问题。
   14、纠正删除所有分区后,在不保存分区表的状态下执行快速分区时,出现写盘错误、格式化失败等错误的BUG。
   15、纠正恢复文件时,在左侧窗口中的已删除文件夹上点右键时不弹出文件复制菜单的BUG。
   16、纠正转换分区表类型到GUID格式时,保存分区后某些分区会显示成“未格式化”的BUG。
   17、纠正扇区编辑功能,切换语言后数据解释器中的端序总是自动改变为大端的BUG。
   18、纠正切换语言后,在数据解释器中更改数据后,扇区数据未同步更新的BUG。
   19、纠正在插入或拔下U盘后,动态卷全部从界面上消失的BUG。
   20、纠正专业版彻底删除文件功能,无法删除目录项的BUG。
   21、纠正DG向NTFS分区写入文件时程序可能崩溃的BUG。
   22、纠正执行快速分区后某些硬盘无法启动系统的BUG。
   23、纠正类型恢复功能,在某些情况下程序死锁的BUG。
   24、放开DOS专业版功能限制,不再要求注册。

[V4.5.0]

   1、Windows版,检测坏道时,可指定超时时间。另外如果中途磁盘掉线就中止检测并显示提示。
   2、优化对坏道硬盘的读写,提高数据恢复时的扫描速度。
   3、为免费版增加分区表格式转换功能,可在GUID与MBR两种分区表格式之间相互转换。
   4、快速分区时,可以在对话框中直接选择分区表类型(MBR或GUID)。
   5、在左侧文件目录树窗口的文件夹上点鼠标右键时显示文件复制菜单。
   6、从分区备份文件还原GPT磁盘的Windows系统分区时,同时还原磁盘GUID,以免系统无法启动。
   7、从备份还原GPT分区表时,同时还原磁盘GUID。从备份还原MBR分区表时,同时还原磁盘MBR签名。
   8、禁止从未备份完成的(即损坏的)备份文件中还原分区。
   9、将“显示系统文件”菜单项及其功能改为“显示NTFS元文件”,默认情况下不再显示NTFS元文件。
   10、纠正64位版本在备份分区到文件时软件崩溃的BUG。
   11、纠正不能正常加载用旧版本备份的NTFS分区PMF备份文件的BUG。
   12、纠正在备份分区的时候点停止,程序出错的BUG。
   13、纠正硬盘克隆及虚拟磁盘格式转换功能无法使用的BUG。
   14、纠正类型恢复功能,在遇到某些TIFF类型的文件时软件可能崩溃的BUG。
   15、纠正有盘符的BitLocker加密分区名称中未显示“BitLocker加密”字样的问题。
   16、纠正制作U盘启动盘经常失败、U盘无法用于启动的BUG。
   17、纠正在复制文件过程中插入或拔下U盘时软件崩溃的BUG。
   18、纠正在加载PMF镜像文件时,加载过程会被插入或拔下U盘等磁盘更新消息中断的问题。

[V4.4.0]

   1、新增扇区编辑功能。
   2、提高按文件备份分区的速度。
   3、新增合并空闲区域的功能,可以方便地将空闲区域合并到指定的分区。
   4、新增虚拟磁盘文件格式相互转换功能。
   5、建立新分区时默认启用对齐。对齐单位改为KB。
   6、建立新分区对话框中,允许用户直接指定起始扇区号及扇区总数。
   7、可以直接加载隐藏分区或虚拟硬盘分区中的分区镜像文件。
   8、在浏览文件窗口中,加入“..”以用于返回上一层目录。
   9、调整分区大小时,防止移动或调整BitLocker加密分区。
  10、向虚拟RAID组添加硬盘或分区时,双击后不退出分区选择对话框,可继续双击添加。
  11、直接输出方式的类型恢复功能,不允许将目标文件夹选择到要恢复文件的磁盘上。
  12、在类型恢复功能中增加对SolidWorks sldprt图形文件类型的支持。
  13、可检测硬盘物理扇区大小参数,并在界面上显示该参数。
  14、坏道检测功能,只使用“读取检测”,不再使用“标准检测”选项。
  15、修复坏道时,不在提示窗口中显示扇区读取错误。
  16、快速分区时,适当扩大第一分区的大小,以适应安装Windows7/8的需要。
  17、有新版本时不再弹出对话框,改为在标题栏滚动显示。
  18、纠正对VHD差异盘支持不好的问题。
  19、纠正在磁盘有坏道、磁盘管理器中显示“未初始化”时,有时未显示磁盘的问题。
  20、纠正搜索丢失分区时遇到坏道自动停止搜索的BUG。
  21、纠正同时插入多个USB磁盘时,有时软件获取到的磁盘型号序号不准的问题。
  22、纠正向隐藏分区中复制大文件时程序崩溃的BUG。
  23、纠正对2TB以上容量硬盘执行坏道检测时进度条显示错误的BUG。
  24、纠正在加载虚拟磁盘文件后,未将新加载的磁盘设置为当前磁盘的BUG。
  25、纠正不能预览较大BMP图片的BUG。
  26、纠正某些情况下重启进DOS时电脑无法启动的BUG。
  27、纠正在恢复文件功能中,更改文件过滤条件后,仍然会复制已被过滤掉的文件的问题。
  28、纠正专业版加密锁在64位Windows 8下无法激活的问题。

[V4.3.0]

   1、专业版增加“智能加载NTFS分区”功能,加载时忽略文件夹的索引,类似Winhex的加载方式。
   2、在指定硬盘参数对话框中,增加指定扇区大小的功能。此功能可用于文件系统中记录的扇区大小与实际不符时的数据恢复。
   3、增加繁体中文支持。
   4、专业版增加更多音视频文件格式的预览支持。
   5、支持用只读方式加载Hyper-V VHDX格式虚拟硬盘。
   6、在额外扫描已知文件类型恢复时,增加下列类型:3g2, m4v, mmf, X3F, M4R, AIF, MKV, MTS, WRF, WMF, VFB, VNT, IPA, PXL, GP5, VEG, DRW, QQ聊天记录(.DB)等。
   7、在DOS版下备份分区时可用中文输入备注。
   8、纠正32位版本DG无法加载FAT分区PMF镜像的BUG。
   9、纠正按结构备份分区时实际上却按文件备份的问题。
  10、纠正在对FDD模式的磁盘执行文件恢复功能时,扫描后不能立即显示恢复出来的分区的BUG。
  11、纠正有时在FAT表损坏的情况下加载FAT分区时程序长时间停止响应的BUG。
  12、纠正某些情况下搜索不到NTFS分区的问题。
  13、纠正解析不是按文件备份的PMF文件时,错误提示不正确的BUG。
  14、纠正在备份分区的高级选项对话框中添加排除自定义文件夹时,可能会同时排除其它文件夹的BUG。
  15、纠正在某些情况下保存分区表时CHS参数不正确的BUG。
  16、纠正专业版无法调整GPT磁盘分区容量的问题。
  17、纠正在某些情况下恢复文件时程序崩溃的BUG。

[V4.2.0]

   1、按文件备份分区时,可以选择不备份某些文件或文件夹。
   2、按文件备份分区时,支持增量备份,可备份多个时间点。可将分区还原到备份过的任一时间点。
   3、备份系统分区到镜像文件时,同时备份MBR。还原时如果发现MBR发生了变化,会提示用户是否还原MBR。
   4、支持浏览按文件备份的FAT32分区的镜像文件,可直接提取文件。
   5、增加对视频文件的预览支持。
   6、增强NTFS分区文件数据恢复的功能。
   7、纠正FAT32文件系统文件加载及显示不全的问题,此问题会造成无法调整FAT32分区的大小。
   8、纠正还原2T以上容量的硬盘分区表时,加载分区表后有的分区会显示为“未格式化”,还原后分区表仍有错误的BUG。
   9、纠正向虚拟硬盘(或隐藏分区)中复制大于4G的文件时,只复制了一部分数据的BUG。
  10、纠正格式化2TB以上容量磁盘中的NTFS分区后,在Windows系统下仍然显示为未格式化的问题。
  11、纠正搜索到GPT磁盘中的分区后,当磁盘前后部的空闲扇区数不足34时无法保存分区表的问题。
  12、纠正调整可移动磁盘中的分区大小时程序崩溃的问题。
  13、纠正在Windows7下制作USB启动盘时程序崩溃的问题。
  14、纠正在打开预览窗口的情况下关闭软件时,软件崩溃的BUG。
  15、纠正检测坏道功能有可能会出现死锁的问题。
  16、纠正通过DOS版建立逻辑分区时,建立分区对话框中的“逻辑分区”单选框没有被选中的BUG。
  17、纠正DOS版按Ctrl_F11后不能打开无损调整功能的BUG。

[V4.0.1]

   1、增加分区大小无损调整功能(包括扩大、缩小、拆分等)。
   2、在当前已经选择了一个分区的情况下执行新建分区命令时自动调用调整分区大小功能,以便从当前分区拆分出一个新分区来。
   3、加快了已丢失分区的搜索速度。
   4、备份与还原系统分区时,如果可以启动到DOS版,则改为在DOS下自动完成操作。
   5、搜索丢失的分区时,忽略搜索到的分区后,如果打开了预览窗口,则将其关闭,以防止出现异常。
   6、更正不能在LVM逻辑卷上执行文件恢复的问题。
   7、更正格式化FAT分区时,有时候簇大小会超过128个扇区的问题。
   8、更正在Win2003下,将空白MBR磁盘转换到GPT磁盘后,保存分区表后又回到MBR格式的问题。
   9、纠正恢复已删除的文件后,未过滤掉正常文件的显示的问题。
  10、纠正恢复NTFS压缩文件时,复制文件出错后无法继续复制其它文件的BUG。
  11、纠正磁盘分区克隆、备份还原分区等功能可能异常中断的问题。
  12、纠正按扇区克隆GPT磁盘后,目标盘只剩一个MBR保护分区的BUG。
  13、纠正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完整加载FAT32分区中的文件的问题。
  14、纠正存在多个磁盘时,可能无法重启进入DOS版的问题。
  15、纠正在恢复FAT32分区的误删除文件时,无法复制大于一个簇大小的文件的问题。
  16、纠正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Windows PE下,软件无法正常启动的问题。
  17、纠正在拆分分区操作过程中,将后部空间改为“保持空闲”后,再用鼠标调整时又自动变成新建分区的问题。

[V3.8.0]

   1、增加对动态磁盘分区(动态卷)的支持。可对动态卷执行文件读写及数据恢复操作。(专业版)
   2、增加将只有简单卷的动态盘无损转换为基本磁盘的功能。(专业版)
   3、误删除恢复时,可以同时启用按类型恢复功能,在空闲簇中按类型恢复文件。(专业版)
   4、软件运行时在内存中保存坏扇区记录,读取已记录过的坏扇区时自动跳过,不再重新读取,坏扇区较多时能明显加快程序响应速度。(专业版)
   5、出现扇区读写错误后,通过弹出式信息窗口显示错误提示。(专业版)
   6、关闭软件时自动保存当前记录的坏扇区,下次运行时自动加载。(专业版)
   7、增加“复位坏扇区记录”菜单项,用于清除内存中记录的坏扇区信息,以便下次重新尝试读取。(专业版)
   8、复制分区、复制硬盘、备份分区、还原分区时,如果遇到扇区读写错误,自动忽略错误并继续执行,同时在提示窗口显示错误信息。以便尽量减少人工干预。
   9、在复制分区、复制硬盘、备份分区、还原分区、擦除扇区等需要长时间执行的功能中,用户可以选择在执行完成后关机、待机或休眠。
  10、支持拖拽多个虚拟磁盘文件到左侧目录树,同时打开多个虚拟磁盘。也可以在选择文件窗口选择多个虚拟磁盘文件。
  11、磁盘及分区选择对话框,如果磁盘较多显示不下时,在上下方显示箭头按钮,可点击滚动,同时支持鼠标滚轮。
  12、增加搜索丢失的BitLocker加密分区的功能。(专业版)
  13、优化软件的启动速度及运行时的响应速度。
  14、恢复文件时,如果由于软件位于正在恢复的分区而无法保存进度时,停止扫描后提示用户是否将进度保存到文件。
  15、格式化NTFS分区时不再建立“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文件夹。
  16、禁止对操作系统所在磁盘执行快速分区操作。
  17、在组建虚拟RAID对话框中增加扇区总数栏目,并可编辑。(专业版)
  18、双击分区列表中的分区时自动切换到文件目录显示状态。
  19、更正插入空白读卡器后出现无法操作的盘符的问题。
  20、纠正插入U盘后,多显示一个盘符的问题。
  21、纠正恢复FAT分区的已删除文件时程序死锁的BUG。
  22、纠正选择要恢复的类型时,被折叠起来的类型的选择状态没有改变的BUG。(专业版)
  23、更正DOS版在某些显卡下无法进入图形界面的问题。
  24、纠正坏道检测功能,输入指定的起始柱面后按回车键开始检测时没有从指定的柱面开始检测的BUG。
  25、纠正有时不能正常删除盘符的问题。
  26、纠正在某些情况下类型恢复时程序死锁的问题。(专业版)
  27、纠正恢复文件后,在显示“分区参数”的情况下点击正在恢复的分区时,出现显示混乱、分区文件树被清空的BUG。
  28、纠正在文件恢复状态下再次恢复文件时程序崩溃的BUG。
  29、纠正在空闲区域执行直接输出方式的类型恢复时,扫描范围变成整个硬盘的问题。(专业版)
  30、纠正通过“工具”菜单中的“恢复指定类型的文件”功能恢复文件时,扫描过程会被系统磁盘分区更新消息中断的问题。(专业版)
  31、纠正类型选择对话框,在大分类未展开的情况下“全选”、“全不选”、“反选”按钮无效的BUG。(专业版)
  32、纠正在某些情况下预览图片时程序崩溃的BUG。(专业版)
  33、纠正恢复文件功能,当加载了不匹配的进度文件时,在出现提示时点“否”后再重新开始恢复时出现错误的BUG。

[V3.7.1]

   1、增加浏览按文件备份的NTFS分区镜像文件的功能。
   2、复制文件后,在复制对话框中显示“打开文件夹”按钮。
   3、增加保存及加载文件恢复扫描进度的功能。
   4、修复坏道时,尽量保持坏道附近现有扇区数据不动,以减少数据损失。
   5、防止更改系统分区的盘符
   6、扩展分区不能再做为源分区进行备份和复制。
   7、提高对FAT文件系统的容错,有少量错误时仍能显示文件。
   8、将备份与恢复分区表功能的快捷键(F9、F10)改为(F2、F3)。
   9、恢复文件后,在状态栏上显示被选择的文件数目及数据量。
  10、纠正清除分区或磁盘扇区后没有更新显示的问题。
  11、纠正在恢复文件扫描结束后,有时会出现整理文件时间过长的问题。
  12、纠正无法为BitLocker加密分区恢复文件的问题。
  13、纠正按文件备份NTFS分区时有时会造成镜像损坏的BUG。
  14、纠正采用压缩方式备份分区到镜像文件后,不能从镜像文件还原的问题。
  15、纠正恢复文件后显示文件列表时,有时程序死锁的问题。
  16、纠正丢失分区恢复功能的一个BUG。
  17、纠正在Win7下格式化NTFS分区后CHKDSK报错的BUG。

[V3.5.0]

   1、增加清除磁盘、分区扇区数据的功能。可指定清除范围及填充方式。
   2、增加彻底删除文件(文件粉碎)的功能,可清除目录项,让文件彻底无法恢复。
   3、支持Samsung RFS Filesystem分区格式的文件读取。
   4、恢复文件后,显示过滤面板,可按文件名、属性、大小、时间过滤。
   5、恢复文件功能,加快最后阶段整理文件的速度。
   6、复制文件时支持建立特殊名称的文件夹。
   7、为DOS版添加“显示系统文件”的菜单项。
   8、纠正快速分区功能,取消时没有退出,仍然会继续格式化其余分区的问题。
   9、纠正程序退出时有时出现崩溃的BUG。
  10、纠正不能正常显示FDD形式的USB磁盘的BUG。
  11、纠正快速分区功能,点击“重置分区大小”按钮后分区类型也被重置的问题。
  12、纠正某些情况下修复坏道失败的问题。
  13、纠正向分区写文件,再刷新分区后文件消失的BUG。
  14、纠正未格式化的分区不显示盘符的BUG。
  15、纠正在恢复FAT分区中的文件时,有时文件不完整或数据不对的问题。

[V3.4.5]

   1、解决文件恢复功能搜索到某些大文件时,文件大小显示为0的问题。
   2、解决文件恢复功能,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出来的文件数据不正确的问题。
   3、恢复“按柱面”搜索分区的功能。
   4、在分区信息窗口,显示未知格式分区、空闲空间的起始扇区号。
   5、程序启动时不写入“Local AppWizard-Generated Applications”注册表项。
   6、纠正对可移动磁盘执行“读取检测”方式检测坏道时总是提示有坏道的问题。
   7、纠正在采用Win2003的WinPE系统下快速分区后不能正常分配盘符的问题。
   8、纠正在删除了第一个逻辑分区后,再删除第二个逻辑分区时出现错误的BUG。
   9、纠正恢复已删除文件后,重新加载分区时,左侧目录树仍然显示已删除文件夹的BUG。
  10、纠正某些情况下无法显示FAT文件系统文件的BUG。
  11、纠正异常分区表项引起程序崩溃的BUG。
  12、纠正有时插入U盘后在左侧分区目录视图中多出盘符的BUG。
  13、纠正用DOS版向NTFS分区写入文件后在Windows下看不到写入的文件的问题。
  14、纠正无法在空闲区域搜索到逻辑分区的问题。
  15、纠正了对NTFS分区执行文件恢复后,不显示文件夹里的内容的BUG。
  16、纠正了对NTFS分区执行文件恢复后,不显示“Lost Files”文件夹的BUG。
  17、纠正向NTFS压缩分区复制文件时,文件没有压缩的BUG。
  18、纠正修改NTFS分区卷标时,如果修改后的卷标长度小于原长度时无法正常修改的BUG。

[V3.4.3 标准版]

   1、重建主引导记录时使用 Windows XP 系统的MBR。
   2、纠正3.4.2版本恢复文件后保存文件菜单项不可用的BUG。
   3、纠正向未正常卸载的分区复制文件时,在提示“不能写入”后复制文件对话框没有退出的BUG。
   4、纠正在Windows PE下快速分区后不能正常分配盘符的问题。
   5、纠正在Windows PE下分区格式化并还原分区镜像后,从该分区启动时蓝屏的问题。

[V3.4.2 标准版]

   1、恢复文件功能,每2分钟自动保存一次搜索进度,即使断电也能继续搜索进度。
   2、选中虚拟硬盘后,显示虚拟磁盘类型(如动态、固定、快照等)。
   3、激活分区时,如果分区是隐藏的,则自动取消隐藏状态。
   4、隐藏系统分区时,不锁定不卸载,直接更改系统标志。用于在当前系统中,切换到另一个分区中的系统时,隐藏当前系统分区。
   5、坏道检测功能,增加“读取检测”的选项。选择此项后,检测时以“读取”的方式进行,读取通过即表示检测成功。
   6、增强键盘操作功能,支持通过按下“菜单键”后显示右键菜单,纠正打开菜单后按回车键没反应的问题,纠正输入焦点在“分区参数”或“浏览文件”上时,快捷键无反应的问题。
   7、为DOS版增加按下Ctrl_左键、Ctrl_右键切换当前分区(或空闲区域)的功能。
   8、纠正FAT32分区根目录中存在与卷标同名的文件夹时无法浏览文件的BUG。
   9、纠正不能为FAT32分区设置与现有文件夹同名的卷标的问题。
  10、纠正格式化非常小的FAT32分区时出现异常的BUG。

[V3.4.1 标准版]

   1、取消DOS版本文件读写功能限制。
   2、取消Windows版vmdk虚拟硬盘文件写入功能限制。
   3、为Windows版增加键盘操作支持(TAB键切换当前窗口,Ctrl_左键、Ctrl_右键 切换当前分区)。

[V3.4.0 标准版]

一、新增功能:

   1、增加对 Virtual PC 虚拟硬盘文件(.vhd文件)的支持。
   2、增加对 VirtualBox 虚拟硬盘文件(.vdi文件)的支持。
   3、支持直接加载按文件备份的NTFS分区镜像文件,并可以提取文件。
   4、支持非512字节扇区大小的磁盘及文件系统。
   5、支持BitLocker加密分区的识别。
   6、增加显示分区数据分配情况图的功能。在分区信息窗口显示“分析”按钮,点击后即可显示。
   7、增加重命名文件的功能。

二、功能增强:

   1、搜索分区功能,使用新的搜索方式。简化搜索设置,不再区分“自动方式”与“高级方式”。
   2、找到丢失分区后,复制文件时,限制用户不能将文件复制到刚找到的分区中。
   3、恢复分区内的文件时,不用再选择原来的文件系统格式,软件自动搜索原NTFS及FAT32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不必再单独恢复。
   4、恢复文件功能,自动保存搜索进度。已存在旧的搜索进度时,询问用户是否加载并继续搜索。
   5、恢复文件功能,用图标区分已删除的文件及无法确定归属的文件。
   6、某些情况下,对于有问题的分区,也尽可能显示分区内的文件列表,并能复制文件。
   7、打开建立分区对话框后,立即将输入焦点设置在分区大小上,可直接输入分区大小,方便操作。
   8、建立新分区后,自动选择下一个空闲区域。建立第二个分区时,默认分区类型为扩展分区。在已存在三个主分区的情况下建立第四个分区时也默认选择扩展分区。
   9、在建立新分区对话框中增加分区对齐选项(“按扇区对齐”复选框及“扇区数目”编辑框),可令分区对齐到指定扇区数目的整数倍。
  10、在建立ESP、MSR分区的对话框中增加分区对齐选项,可令分区对齐到指定扇区数目的整数倍。
  11、在快速分区对话框中增加分区对齐选项,可令分区对齐到指定扇区数目的整数倍。
  12、制作USB启动盘功能,在格式化时可以选择是否建立可引导系统。制作FDD模式启动盘时,不能选择FAT32格式,FreeDOS不能从 FDD 模式的FAT32分区引导。
  13、格式化NTFS分区时,默认簇大小、$MFT、$MFTMirr等元的位置与系统格式化的一致。
  14、格式化NTFS分区时,不再支持大于64KB的簇大小。
  15、重启进入DOS系统前提示“如果重启后不能进入DOS系统或退出DOS后不能进入原系统,请在启动时(BIOS自检后)按住ALT键不放。进入系统后再用本软件重建MBR”。
  16、界面按钮使用XP风格。
  17、调整工具栏按钮的排列顺序。
  18、不再检查分区表中的CHS参数不一致的错误。

三、BUG修正:

   1、纠正GPT磁盘搜索分区后,现有分区GUID与原来不一致的BUG。
   2、纠正恢复文件功能在复制文件时,会在未选择$Extend文件夹的情况下复制其文件的BUG。
   3、纠正删除恢复时,选择显示正常文件时程序崩溃的BUG。
   4、纠正恢复NTFS分区镜像后,有时CHKDSK会报告分区有问题的BUG。
   5、纠正复制硬盘功能,有时选择硬盘后程序崩溃的BUG。
   6、纠正建立新分区对话框,建立GUID分区,更改分区类型时,类型GUID没有做相应的更新的BUG。
   7、纠正在软件运行状态下,无法卸载当前未使用的移动磁盘的问题。
   8、纠正有时无法从备份还原分区表的BUG。
   9、纠正不能正确加载只有一个FAT表的FAT分区的问题。
  10、纠正在Windows 7下无法更改无盘符的分区的卷标的BUG。
  11、纠正快速分区功能,将最后一个分区勾选为主分区时,分区后磁盘尾部会有少量未分配空间的问题。
  12、纠正在Windows 7下快速分区时,有时会出现多余盘符的BUG。
  13、纠正打开某些存储卡时软件崩溃的BUG。
  14、纠正格式化时指定更改盘符后,并没有分配盘符的问题。
  15、纠正某些情况下按下快捷键无响应的BUG。
  16、纠正在检查软件更新时,在更新对话框中按下“取消”按钮或ESC键后程序停止响应的BUG。
  17、纠正在非恢复文件方式下,在文件列表中按下Ctrl_A后不能全选的问题。
  18、纠正一处修正分区表错误后又提示另一个错误的BUG。
  19、纠正恢复丢失的文件过程中遇到坏扇区时恢复中断的问题。
  20、纠正将分区表格式转换到MBR格式时程序出现异常的BUG。
  21、纠正建立新分区时,选择FAT12文件系统后程序出现异常的BUG。
  22、纠正搜索分区后,不能将分区在主分区和逻辑分区形式间转换的问题。

[V3.2.2010.6]

   1、程序启动后自动选择第一硬盘的第一段空间(第一个分区或空闲空间)。
   2、检查分区表错误时忽略对隐藏分区DBR扇区数目的检查。
   3、纠正在Windows下重新启动到DOS版时出现程序异常退出的BUG。
   4、纠正快速分区功能中,各分区锁定后,调整首尾分区大小后,建立的分区不对的BUG。
   5、纠正快速分区功能中,不能为GPT磁盘正常建立分区的BUG。
   6、纠正在空闲区域按下ENTER键后没有显示“建立分区”对话框并立即建立新分区的BUG。

[V3.2.2010.5]

   1、重建分区表功能,搜索到有文件的分区后,自动切换到文件浏览状态,以方便根据文件检查是否搜索到了正确的分区。
   2、重建分区表功能,自动方式搜索时,只保留已格式化的分区。
   3、在复制文件时,如果目标文件已存在,增加“全部自动更名”的选择。程序自动为文件编号,以防止覆盖旧文件。
   4、自动更新时不再产生"Update"文件夹及其文件。
   5、还原分区表前先检查是否为原硬盘的分区表备份,不是原硬盘备份时显示提示,以免恢复出错。
   6、解决在Windows 7下,对已存在分区的磁盘进行重新分区时,不能自动格式化分区的问题。
   7、纠正重建MBR后有杀毒软件误报引导型病毒的问题。
   8、纠正某些情况下误报分区表CHS参数错误的问题。
   9、纠正解析FAT32分区中的超长文件名时程序出现异常的BUG。
  10、纠正在WinPE下为移动硬盘分配盘符后,系统已经显示盘符,但DiskGenius中未显示的问题。
  11、纠正某些情况下恢复误格式化的NTFS分区的文件后,复制出来的文件数据不正确的问题。
  12、纠正搜索分区时,出现两个分区完全重合的问题。
  13、纠正在某些情况下建立逻辑分区后分区表出现错误的BUG。
  14、纠正复制具有NTFS压缩属性的文件时出错的BUG。
  15、纠正在通过引导扇区的备份扇区搜索到NTFS分区时不能立即显示分区内文件的BUG。
  16、纠正在Windows2000下无法运行的问题。
  17、纠正不能正常恢复Windows2000使用的分区中的文件的问题。
  18、纠正有时不能恢复分区镜像文件的BUG。
  19、纠正不能打开按2GB分隔的.vmdk文件的BUG。
  20、纠正备份分区功能,将文件保存到FAT分区时,文件大小超过限制后更换文件时,备份文件数据出现错误的问题。
  21、纠正在准备启动DOS版DiskGenius,但是重启失败,再次执行启动DOS版后,总是循环启动DOS版,无法进入Windows系统的问题。
  22、纠正在WinPE下为移动硬盘建立新分区后保存分区表时不能自动分配盘符的问题。
  23、纠正在WinPE下删除移动硬盘分区后,保存分区表时出现“无法卸载分区”的错误的问题。
  24、纠正在建立分区时,改变分区大小后立即按ENTER键(不是点击确定按钮)后建立的分区不是指定大小的BUG。
  25、纠正DOS版无法在选项卡控件条目间切换的问题。
  26、纠正DOS版在文件夹选择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夹路径后“确定”按钮仍未启用的问题。
  27、纠正DOS版快速分区对话框中,点击“锁状”图标无效的BUG。
  28、纠正DOS版在空白Popup菜单下按键盘右方向键后程序异常退出的BUG。

[V3.2.2010.3]

一、新增功能:

   1、增加快速分区功能。可快速灵活地对磁盘进行重新分区及格式化操作。
   2、增加分区表错误检查与更正功能。
   3、新增建立文件夹的功能。
   4、增加设置或修改分区卷标的功能。
   5、增加重新启动并运行V3.2 DOS版DiskGenius的功能。以便在DOS下执行磁盘管理操作。

二、功能增强及调整:

   1、解决在Windows PE下为移动硬盘分区分配盘符失败的问题。
   2、解决在Vista及Win7下不能对隐藏分区执行任何写操作的问题。
   3、格式化FAT分区时不再设置BPB卷标。
   4、保存分区表时如果没有活动分区不再自动激活分区(有时并不需要活动分区)。
   5、搜索分区时,对未找到分区的区域不再自动建立Unknown分区。
   6、按柱面范围搜索分区时,允许新发现的分区与现有分区重叠(以尽可能的恢复分区,用户的原分区有可能本来就是重叠的,但需要恢复数据)。
   7、在通过分区引导扇区备份扇区搜索到分区的情况下,保存分区表时自动根据备份修复引导扇区。
   8、搜索到分区并将分区表保存成MBR类型时,如果主分区数目不大于4,不再将主分区转换成逻辑分区。
   9、搜索丢失分区时,只有新搜索到的分区才在序号旁显示“L”标记。原来就存在的分区不显示“L”标记。
  10、优化分区备份功能的压缩算法,优化提高备份速度。
  11、分区备份文件不再强制限制为2GB。
  12、针对硬盘逻辑锁进行检查,防止遇到逻辑锁时死锁。
  13、解决不能加载某些非正常分区表的问题。
  14、转换分区类型后(主<->逻辑),自动修正文件系统标识( 0C <-> 0B 等)。
  15、增加快捷键 CTRL_G: 切换到文件列表显示;CTRL_D: 切换到分区信息显示
  16、为格式化功能分配快捷键“CTRL_F”。
  17、在空闲区域按ENTER键可执行新建分区功能。
  18、转换U盘类型后分区时不再使用附加扇区,以免引起兼容问题。
  19、取消分区隐藏状态时,提示自行分配盘符。
  20、限制FAT32分区最大不能超过256G(Windows XP不能格式化大于32G的FAT32分区,但通过分区软件格式化后可以正常使用)。
  21、未检测到磁盘的接口类型及型号时,显示空白。不再显示“UNKNOWN”。
  22、磁盘参数中的容量显示部分,增加显示以MB为单位的容量。
  23、对于没有卷标、没有盘符的已格式化的分区,分区名称按类型显示为“主分区”或“逻辑分区”。
  24、对软件进行压缩。减少软件体积。
  25、将分区表备份文件的扩展名改为".ptf",以防止误用旧DOS版恢复。同时产生.txt文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分区信息。
  26、不显示LVM逻辑卷的位置参数、禁用修改LVM逻辑卷参数功能。
  27、分区备份与恢复、分区复制、硬盘复制功能,执行过程中显示剩余数据量及剩余时间等信息。
  28、允许对动态磁盘执行分区操作,但在保存分区表时会提示“动态磁盘结构会被破坏”。
  29、新建分区后,保存分区表时,询问是否立即格式化新建立的分区。(但搜索过已丢失分区后不自动格式化新建立的分区。)
  30、在硬盘分区图上点左键时,只弹出与分区有关的菜单,不再显示与硬盘有关的菜单。
  31、修改分区参数时,对MBR磁盘分区,不显示GPT分区类型标识。暂不支持修改GPT分区的参数。
  32、修改分区参数时,可以修改已格式化分区的起止位置参数(有损调整)。
  33、将虚拟硬盘文件(.vmdk .img .ima .vfd .flp)拖动到主界面左侧的分区目录窗格时自动加载虚拟硬盘。
  34、其它若干细节调整。

三、BUG修正:

   1、纠正按扇区搜索已丢失分区时不能根据引导扇区备份搜索分区的问题。
   2、纠正无法读写FAT文件系统根目录下与卷标同名的文件(夹)的问题。
   3、纠正NTFS分区恢复文件功能搜索到最后程序死锁的问题。
   4、纠正覆写FAT分区中的零字节的文件时可能会提示分区空间不足的BUG。
   5、纠正将有5个分区的GPT磁盘转换为MBR磁盘时出错的问题。
   6、纠正某些特定情况下搜索不到逻辑分区的BUG。
   7、纠正有时无法正确还原分卷备份的分区镜像文件的BUG。
   8、纠正一处无法正确还原采用“按原结构”备份的分区镜像文件的BUG。
   9、纠正从GPT磁盘转换到MBR磁盘后无法为分区分配盘符的BUG。
  10、纠正打开flat形式的较大的vmdk文件(*_flat.vmdk)失败后,再无法打开*.vmdk(小文件)的BUG。
  11、纠正遍历FAT文件夹中的文件时遇到解析错误后出现死循环的问题。
  12、纠正检测硬盘坏道时,检测到硬盘的最后一个柱面时程序进入死循环的BUG。
  13、纠正建立新分区时输入的分区大小为最大值时会产生空闲空间的BUG。

[V3.1.0412 Beta 3]

   1、新增: 开始支持GUID分区表(GPT)格式,支持2TB以上的大硬盘。支持两种分区表类型之间的转换。
   2、新增: 搜索已丢失分区功能中,发现分区后,如果分区有需要转换类型(主分区或逻辑分区)的可能时,显示转换类型复选框,保留后立即转换分区类型。这样,在软件判断的分区类型不对时,可由用户自行指定。
   3、新增: 建立整数GB大小的分区功能。在建立新分区对话框中,输入分区大小时,可以选择“GB”或“MB”,选择GB时,建立的新分区用默认的簇大小格式化后,在Windows系统下显示的分区大小将为整数GB值。
   4、新增: 添加“删除所有分区”功能。
   5、新增: 逻辑分区与主分区形式的转换功能。
   6、增强: 当硬盘没有分区时,在信息窗口同时显示硬盘信息与空闲空间信息。
   7、增强: 分区没有对齐到柱面时,提高搜索成功的可能性。
   8、增强: 保存分区表时,如果没有活动分区,自动激活第一个主分区。
   9、修正: 复制文件时,文件已存在的提示框中,文件路径较长时文件名显示不全的BUG。
  10、修正: 关闭程序时,如果未保存分区表,明确提示是否“放弃”修改。
  11、修正: 将重建分区表功能的默认搜索方式由“自动”改为“高级”。对于GPT磁盘,默认采用“按扇区”搜索方式。
  12、修正: 在硬盘分区图上,不显示小于2MB的空闲空间。
  13、修正: 对虚拟驱动器执行“恢复文件”操作时显示上的一个BUG。
  14、修正: 分区参数超出范围时,硬盘分区图显示混乱的BUG。
  15、修正: 展开未格式化分区的目录树时出现“Searching”条目的BUG。
  16、修正: 在显示过硬盘分区选择对话框后,主窗口中的硬盘分区图不显示信息提示的BUG。
  17、修正: 读写按2G分隔、并建立了SnapShot后的vmdk时,无法从父文件(SnapShot之前)读取扇区的BUG。
  18、修正: 检测坏道时出现“函数不正确”的BUG。

[V3.0.1416 Beta 2]

   1、搜索丢失分区时,对Vista建立的分区形式进行优化搜索。解决了按柱面或按磁道方式时搜索不到Vista分区的问题。
   2、加快按扇区搜索已丢失分区的速度。
   3、增加按指定柱面范围搜索已丢失分区的功能。
   4、增加检测与修复硬盘坏道的功能。
   5、纠正在某些情况下FAT分区文件显示不全的BUG。
   6、纠正用"按文件"方式复制NTFS分区后,目标分区Chkdsk命令提示有错误的问题。
   7、纠正“按文件”方式复制硬盘时,遇到linux分区程序退出的问题。
   8、纠正向分区中复制文件时,目标文件已存在且新文件较大时,覆盖文件数据后新文件大小不正确的BUG。
   9、纠正建立并自动格式化.img映像时簇大小不正确的BUG。
  10、纠正“当最后一个逻辑分区的结束位置与扩展分区的结尾相差不到一个柱面时无法在扩展分区的后面建立主分区”的BUG。
  11、纠正建立的FLAT(立即分配硬盘空间)形式的vmdk硬盘无法加载到VMWare的BUG。
  12、纠正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时,软件在检查更新时程序崩溃的BUG。
  13、修复“关于”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在屏幕分辨率大于96DPI时不能显示的问题。对其它对话框的图片显示也做了调整。

[V3.0.1206 Beta 2]

   纠正3.0.1128.2版本的从“按文件”方式备份过的分区镜像文件恢复NTFS分区后,目标分区无法正常使用的BUG。

[V3.0.1128 Beta 2]

   1、改变基本分区操作的保存模式。对于分区的新建、删除、隐藏、激活等操作不再立即存盘生效,等到用户执行"保存分区表"命令后才保存到硬盘并生效。以防止因误操作造成分区丢失。
   2、在分区参数表中的分区序号旁显示分区修改标志。"N"表示新建立的分区,"M"表示修改过参数的分区,"L"表示刚搜索到的已丢失分区。
   3、保存分区表时,如果新建立的分区的首扇区位置已存在一个旧的引导记录,会先询问用户是否删除旧的引导记录。此功能可用于重新建立误删除的分区。
   4、重建分区表功能,搜索完分区后,在保存分区表之前,可以在未搜索到任何分区的空闲区域自行建立分区。以便在未保存分区表的情况下复制分区内的文件、恢复已丢失的文件等。
   5、关闭程序时如果分区表未保存,显示提示信息。
   6、允许暂时建立多于4个的主分区。以解决在硬盘已存在4个主分区的情况下,恢复空闲区域中的已丢失文件。先在空闲区域建立一个临时分区,然后恢复文件即可。对于多于4个主分区的情况,保存分区表时会提示用户先删除多余的分区。
   7、在硬盘分区图上用较深的颜色显示每个分区的已使用空间的情况。将鼠标移动到分区图上时的Tooltip信息中增加显示空间使用情况百分比。
   8、分区信息参数表中显示的空间使用情况不再仅限于有盘符的分区,只要是格式化过的分区都显示。
   9、增加调整硬盘参数功能。
  10、改善FAT32及FAT16分区文件恢复功能。及尽量保持根目录结构的完整性。
  11、复制文件过程中遇到读写错误时询问用户如何操作。复制完成后可查看详细的复制报告,并可以将报告保存到文本文件中。
  12、纠正复制到NTFS分区的文件在vista系统下无读写权限的问题。
  13、纠正格式化FAT32分区后,DBR中记录的自由空间数量不正确的BUG。
  14、纠正向隐藏分区复制文件后可能造成隐藏分区出现错误的BUG。
  15、其它修正。

[V3.0.830 Beta 2]

   1、纠正建立分区时不能指定系统标识的BUG。
   2、恢复误格式化后的FAT16/FAT32分区上的文件时,默认情况下自动检测格式化之前的簇大小。
   3、在没有硬盘的电脑上也可以运行本软件(管理虚拟硬盘、可移动磁盘等)。
   4、修正在Vista下用本软件建立扩展分区后,无法在Vista的磁盘管理下建立逻辑分区的问题。
   5、重建分区表时,加快“按扇区”方式搜索分区的速度。
   6、纠正调整分区参数时抛出异常的BUG。
   7、纠正无法打开$MFT文件碎片较多的NTFS分区的BUG。
   8、纠正建立的大小为32MB的".img"映像文件无法用WinImage打开的BUG。
   9、纠正无法取消逻辑分区、扩展分区的激活状态的BUG。
  10、纠正从镜像文件恢复FAT12/FAT16分区后文件夹结构混乱的BUG。
  11、增强NTFS分区及FAT32/FAT16/FAT12分区的文件恢复功能。

[V3.0.608 Beta 2]

   1、纠正搜索分区后,某些情况下分区参数表显示顺序混乱的BUG。
   2、更正无法打开没有".vmdk"扩展名的VMWare虚拟硬盘的问题。
   3、恢复NTFS分区文件时,遇到读扇区错误时不中断,继续搜索。
   4、提高NTFS分区格式化后文件恢复的成功率。
   5、更改自动升级方式。有新版本时只显示提示及更新说明,提供新版本下载连接。不再从服务器直接下载。
   6、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功能可以在任何类型的分区上使用(原来仅限于FAT/NTFS等可以识别的分区)。
   7、从镜像恢复分区的对话框中显示原分区的大小及扇区总数。这样分区大小不一致时,可以根据扇区总数重新建立或调整目标分区大小,然后再恢复。

[V3.0.525 Beta 2]

   1、纠正在复制文件时,文件已存在的提示对话框中显示的文件时间不对的BUG。
   2、纠正格式化".img"映像文件分区并建立DOS系统时,格式化后的".img"不能启动系统的BUG。
   3、纠正删除FAT分区根目录中的文件时出现异常的BUG。
   4、搜索分区时,增加对扩展分区表的判断,自动加载其内的逻辑分区。

[V3.0.418 Beta 2]

一、新增功能:
   1、支持linux下EXT2/EXT3文件系统的文件浏览与复制。
   2、支持搜索丢失的EXT2/EXT3分区。
   3、支持打开linux LVM2方式管理的卷组、逻辑卷。
   4、支持制作、打开 ".img" 磁盘或分区映像文件。可像使用正常磁盘分区一样操作 ".img" 映像及其文件。
   5、新增向分区复制文件的功能。本功能主要针对隐藏分区、没有盘符的分区、虚拟硬盘中的分区。可通过菜单、CTRL_V键从资源管理器直接拖动文件等方式向分区复制文件。
   6、增加取消分区激活状态的功能。
   7、增加更改分区详细参数及系统标识的功能。但对已格式化的分区,不能更改分区起止位置及大小等参数。
   8、增加将移动盘、U盘转换成可启动的USB-FDD、USB-ZIP及USB-HDD模式的功能。
   9、格式化FAT12/FAT16/FAT32分区时,可以选择向分区传送DOS系统文件,以用于启动电脑。
  10、增加备份分区表、恢复分区表功能。

二、增强功能:

   1、搜索已丢失分区时,自动在没有分区的位置添加未知类型的分区,以方便恢复此位置的已丢失文件。
   2、搜索丢失分区时,遇到读扇区错误后显示提示信息,用户可选择忽略或跳过一定数量的磁道继续搜索。
   3、对虚拟硬盘的磁头数、每道扇区数等参数进行更准确的检测。
   4、格式化FAT分区时,自动写入Windows NT/2000/XP类型的DBR(原为Windows 9x类型)。
   5、文件列表中的文件大小栏目,对不同的单位(KB/MB/GB),分别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显示。
   6、支持“采用特殊文件夹名称实现文件夹隐藏”方式的文件夹内文件的显示及复制。
   7、使用与原DOS版相同的功能键。F1、F4、F7、F8、F9、F10、F11、Ctrl_L等。
   8、解决通过其它程序新建或删除文件后,本软件不能更新显示的问题。

三、BUG修正:

   1、纠正无法从镜像文件恢复FAT32/FAT16/FAT12分区的问题。
   2、纠正复制FAT32/FAT16后,目标分区无法使用的BUG。
   3、纠正无法恢复FAT32/FAT16/FAT12分区已删除文件的BUG。
   4、纠正在打开虚拟硬盘的情况下插入移动磁盘时死机的BUG。
   5、纠正某些情况下将有盘符的分区显示成隐藏分区的BUG。
   6、纠正激活分区后没有保存的BUG。
   7、纠正无法正确删除第一个逻辑分区的BUG。
   8、纠正在对分区进行某些操作后,其它程序无法立即打开此分区的问题。
   9、纠正打开两个vmdk虚拟硬盘文件后,关闭第一个,之后无法再打开虚拟硬盘文件的BUG。
  10、纠正某些情况下无法取消分区隐藏状态的问题。
  11、纠正无法单独删除NTFS分区中文件的某个硬连接的问题。
  12、纠正NTFS分区中相同目录下同一文件的两个硬连接名称显示不对的BUG。
  13、纠正某些情况下无法对移动硬盘或存储卡分区分配盘符的BUG。
  14、纠正在WindowsPE下运行时,无法锁定C盘的问题。
  15、纠正复制文件后再“重新加载分区”时程序停止响应的BUG。
  16、纠正激活分区后没有更新分区图显示的BUG。
  17、纠正在16位色显示下分区图颜色显示不正解的BUG(主要是NTFS分区)。
  18、纠正在Windows 2000下窗口不停闪烁的问题。
  19、纠正不能对文件列表中2G以上文件按大小正确排序的BUG。
  20、纠正没有正确识别动态卷大小的BUG。
  21、其它BUG修正。

[V3.0.211 Beta 1]

   1、纠正将NTFS分区格式化成FAT32、或将FAT32分区格式化成NTFS分区时出现异常的BUG。
   2、纠正无法强制删除FAT32、FAT16、FAT12分区中的非空文件夹的BUG。
   3、纠正NTFS分区误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功能失效的问题。
   4、建立新分区时,允许将第一个分区的起始位置设置在0柱面0磁头。这样的分区常见于U盘及存储卡中。当这样的分区丢失时,也能通过“搜索分区”功能搜索到这样的分区。
   5、纠正“按原结构”备份分区时出现异常的BUG。
   6、纠正从分区镜像文件恢复FAT32分区时提示“Memory Out”的BUG。
   7、纠正没有为U盘上的新分区自动分配盘符的BUG。
   8、纠正无法删除VMWare虚拟硬盘中的分区的BUG。

[V3.0.128 Beta 1]

   1、对于硬盘主引导记录(MBR)无效的情况增强检查,如果无效,在分区操作时自动创建有效的MBR。
   2、增加“重建主引导记录”功能。
   3、纠正不能正常读写按2G大小分隔的VMDK虚拟硬盘文件的问题。
   4、按“自动方式”搜索分区时增强对扩展分区的判断。
   5、搜索完分区后不再询问是否立即保存分区表。仅在用户要求时才保存,以避免因误操作造成现有分区丢失。
   6、搜索分区结束后,自动恢复原活动分区的激活标志。或自动激活第一个主分区。
   7、一个格式化过的分区被删除后,如果通过本软件又在原位置建立了新的分区。在新分区被格式化之前,仍然可以通过“搜索分区”功能恢复原分区。
   8、禁止对未保存分区表的硬盘及其分区进行写操作。
   9、建立主分区时,如果当前没有活动分区,自动将新分区激活。
  10、禁止对动态硬盘进行分区操作。
  11、纠正在24位颜色下灰色菜单图标不能正常显示的BUG。
  12、纠正硬盘分区图中空闲空间未显示“空闲”字样及空间大小的BUG。
  13、纠正当用户硬盘中的分区表项未排序时本软件硬盘分区图显示出现多余的空闲空间的问题。
  14、增加启动画面。并提示:分区有危险,操作需谨慎!

[V3.0.117 Beta 1]

   1、纠正不能正确读取VMDK文件的问题。
   2、搜索分区功能中,当搜索到的主分区数目多于4个时,提示用户不能立即保存分区表。
   3、搜索分区结束后,在未保存分区表的情况下可以删除搜索到的分区(从内存中删除,不写盘)。
   4、增强搜索丢失的FAT32分区功能。

网友A:
这个软件 功能确实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 功能确实强大

我购买了正版 这些年一直用盗版 算是支持下作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