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认声卡 详细维修带波波哦

楼主(2018-04-08):
机器型号:G470
版       号:LA-6751P
故       障:声卡显示X号  设备管理器无声卡设备
维修过程:bios没有声卡关闭项,先做系统还是不显示声卡设备,测量声卡供电3脚1.8v》7脚2脚18脚26脚27脚3.3v》29脚1.65v》12脚15脚28脚5v都正常,9脚复位也正常,

手上正好有这个芯片先换了吧,换完还是一样

于是测量5脚HDA_BITCLK_AUDIO时钟波形如下

测量8脚HDA_SYNC_AUDIO  南桥同步信号如下

测量6脚HDA_SDIN0 数据信号 如下

测量4脚HDA_SDOUT_AUDIO数据信号时发现没有波形 看来问题出在这了,4脚链接到Q9 3脚 Q9 2脚3v正常 1脚也没有波形

Q9 1脚连接到R118

可是这板子不带位置号不知道R118在哪里 幸好有个坏板这样可以从桥那里反找R118连接桥的A36脚

从坏板上找到了R118如图

测量R118与Q9不通看来是断线了 直接飞线

这时再测量HDA_SDOUT_AUDIO波形如下

进系统激动人心的开机音乐响起了

附上图纸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加分支持下

 会员19166300鑫豆2025-10-14 22:02
 会员273331300鑫豆2024-3-4 01:02
 会员15026322元2023-5-31 21:06
 会员11515562元2023-4-3 18:23
 会员4961632元2022-11-24 13:37

网友A:
                        修笔记本必须要示波器才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笔记本必须要示波器才好修吗

不用也可  我以前也没有 一样修   不过有些信号上的问题有示波器好些

网友B:
我印象中HDA_SDOUT_AUDIO在声卡复位后好像也没波的,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HDA_SDOUT_AUDIO在声卡复位后好像也没波的,不知是不是

这个波就一下 就没了

网友:
好像有两个信号有波,一个时钟频率吧

网友:
G470 就是个神机。各种不出CPU电压的问题。这种倒是少见

网友C:
   示波器是什么啊    没用过娃

网友D:
楼主示波器玩的流啊,判断故障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示波器玩的流啊,判断故障就是快

也不是很好  ,中间也有很多曲折   只不过 发维修过程 简化了  按正常思路发的   所以觉得很流畅     再说那个发帖的 不都是修好才发的贴  思路旅顺好 才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是什么啊    没用过娃

量时钟。信号 波形什么的 用的啊

网友:
ALUIE ASJD FJ 东方;经PODFJJASDJ 'FJO'我f

网友E:
厉害了 修个声卡南桥都拆掉了

网友F:
可以可以        写的是非常详细了       学习了            不过  g470   是有点位图的哦

网友:
这板子修的。花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具体原理能分析一下吗,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 修个声卡南桥都拆掉了

你没仔细看文章  我用的是坏的料板    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可以        写的是非常详细了       学习了            不过  g470   是有点位图的哦

真的吗  我还真不知道有点位  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机器型号:G470
版       号:LA-6751P
故       障:声卡显示X号  设备管理器无声卡设备
维修过程:bios没有声卡关闭项,先做系统还是不显示声卡设备,测量声卡供电3脚1.8v》7脚2脚18脚26脚27脚3.3v》29脚1.65v》12脚15脚28脚5v都正常,9脚复位也正常,

手上正好有这个芯片先换了吧,换完还是一样

于是测量5脚HDA_BITCLK_AUDIO时钟波形如下

测量8脚HDA_SYNC_AUDIO  南桥同步信号如下

测量6脚HDA_SDIN0 数据信号 如下

测量4脚HDA_SDOUT_AUDIO数据信号时发现没有波形 看来问题出在这了,4脚链接到Q9 3脚 Q9 2脚3v正常 1脚也没有波形

Q9 1脚连接到R118

可是这板子不带位置号不知道R118在哪里 幸好有个坏板这样可以从桥那里反找R118连接桥的A36脚

从坏板上找到了R118如图

测量R118与Q9不通看来是断线了 直接飞线

这时再测量HDA_SDOUT_AUDIO波形如下

进系统激动人心的开机音乐响起了

附上图纸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加分支持下

 会员273331300鑫豆2024-3-4 01:02
 会员15026322元2023-5-31 21:06
 会员11515562元2023-4-3 18:23
 会员4961632元2022-11-24 13:37
 会员3147912元2022-10-19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