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DMI接口定义

楼主(2018-04-08):
HDMI接口定义
  连线方法:H代表HDMI,D代表DVI-I
  H1-D2 : T.M.D.S DATA2+
  H2-D3 : T.M.D.S DATA2屏蔽
  H3-D1 : T.M.D.S DATA2-
  H4-D10 : T.M.D.S DATA1+
  H5-D11 : T.M.D.S DATA1屏蔽
  H6-D9 : T.M.D.S DATA1-
  H7-D18 : T.M.D.S DATA0+
  H8-D19 : T.M.D.S DATA0屏蔽
  H9-D17 : T.M.D.S DATA0-
  H10-D23: T.M.D.S DATA CLOCK+
  H11-D22: T.M.D.S DATA CLOCK屏蔽
  H12-D24: T.M.D.S DATA CLOCK-
  H13 :CEC (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可选择的电子消费控制器)
  H14 : Reserved (in cable but N.C. on device)
  H15-D6 : SCL(DDC时钟线)
  H16-D7 : SDA(DDC数据线)
  H17-D15: DDC/CEC Ground
  H18-D14: +5V电源线
  H19-D16: 热插拔探测线
  当信源设备和接收设备通过HDMI线连接后,会首先接通1-17及19管脚,最后再连接第18脚。当接收设备第18脚被连通,并接收到+5V电压时,会把第19脚的HPD信号变为高电平,通知源端可以开始接收带有接收端设备各种信息的E-EDID数据(Enhanced Extended Display Identification Data),此时源端则可以开始通过DDC(Display Data Channel)接收E-EDID信息。至此,源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初始化完毕,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条数据通道。
  在此通道建立以后,设备是否能够自动跳转到HDMI发送/接收状态则需要由设备本身的软件来进行控制,“热插拔”只能够起到建立物理连接的作用。
  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目前HDMI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65MHz,(也就是他的带宽达到165M)也就是说每秒可以传输1.65亿个像素。而无损传输1080p/60Hz的高清节目则需要124.416MHz的速率(1920x1080x60=124416000),经计算可得知使用TypeA类HDMI接口(具体见后)可以实现 1080p/80Hz的节目信号。而如果使用TypeB类HDMI则更可以达到340MHz的传输速率!
  HDMI 的英文全称是“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即: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
  它可以提供高达 5Gbps 的数据传输带宽,可以传送无压缩的音频信号及高分辨率视频信号。同时无需在信号传送前进行数/模或者模/数转换,可以保证最高质量的影音信号传送。应用 HDMI 的好处是:只需要一条 HDMI 线,便可以同时传送影音信号,大大简化家庭影院系统的安装。
  HDMI 在引脚上和 DVI 兼容,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封装。与 DVI 相比。 HDMI 可以传输数字音频信号,并增加了对 HDCP 的支持,同时提供了更好的 DDC 可选功能。 HDMI 最远可传输 15 米 ,足以应付一个 1080p 的视频和一个 8 声道的音频信号。 HDM1 支持 EDID 、 DDC2B ,因此 HDMI 的设备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信号源和显示设备之间会自动进行“协商”,自动选择最合适的视频倍频格式。

  HDMI 接口端子排列见附图,其端子定义及其与' DVI 接口端子的对应关系见附表。
  1对时钟差分线。
  3对数据传输差分线。
  CEC : 实现单线控制的信号,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所有支持HDMI的数字产品。 它是单一的一条信号线,是HDMI规格化的装置之间的控制信号与控制的一种协议。
  现时在很多不同品牌上都可看到CEC的身影,只是每一制造商给它的名字有异。 如松下电器(Panasonic)的VIERA Link,三星电子(Samsung)的Anynet+,LG电子的SIMPLINK,索尼(Sony)的BRAVIA SYNC,索普(Sharp)的Fami Link等。功能上大致都是借着CEC信号让用者可控制HDMI接口上所连接的装置。如单键播放(One Touch Play),系统待机(System Standby)。 即是如果用者将影碟放进蓝光播放器时,电视会由于CEC信号的通知而自动开机,然后视频通道亦会自动切换到播放器连接的通道上。而当用者关掉电视时,CEC信号亦会通知HDMI相连接的装置一同进入待机。由于这样,所以就可以完全变成单一遥控器控制所有HDMI连接的装置。
  技术规范中如此定义:The CEC channel is optionally used for higher-level user functions such as automatic setup tasks or task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infrared remote control usage.
  HPD: hot plug detect.热插拔探测。

网友:
                          仔细的看完了。

网友:
这个用的少 但还是留着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