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 迪兰RX580 8G 显卡黑屏维修

楼主(2018-04-08):
客户送来一块迪兰RX580 8G战神显卡,说是刷BIOS刷黑了!收到我就拿编程器刷了BIOS,奈何怎么刷都不亮!维修进入无脑状态,曾经怀疑过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但编程器能够读出,于是最后各种折腾 各种检查!就当快要放弃的时候,客户来了个电话:哥们,一定要帮我修好,随便折腾,拆坏了都不要你赔! 于是我打算做最后努力,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我在淘宝买了两个BIOS芯片。直接编程器刷,发现还是点不了!最后考虑到双 BIOS芯片可能出错。于是我主板改成集显启动,插上显卡和供电。下载ATIWinflash,打开软件识别到了显卡,刷完BIOS成功点亮! 后续:bios芯片有问题为什么编程器还能识别?两颗BIOS芯片同时坏!奇葩了!怀疑过是不是编程器刷导致不成功,于是我又换上原BIOS芯片win下刷,还是一样点不亮.......................最后附上580 镁光颗粒的BIOS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hfv49gY3-Wjg0q3O-hnqQ 密码:e4s4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不过我最后还是没看明白是怎么弄好的,难道前面的没刷好?后面是怎么刷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不过我最后还是没看明白是怎么弄好的,难道前面的没刷好?后面是怎么刷进去的?

后面是在集显模式下进系统软刷的驱动,他这个显卡比较操蛋的缘故吧,为了确认是BIOS坏了,他还把原先的BIOS也按一样的流程搞了下,确认是原先的2个BIOS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