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C不触发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08):
板号:NM-A821 V2.0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2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PL201待机电压3.3正常,开机键电压为0不正常,打阻值居然没阻值看来是有断线了 EC110脚是开机信号,经查开机键旁边断线了 把线接上附上开机图

网友:
谢谢 ,思路卡住了  正好需要

网友A: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被捡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被捡到了吗?

看上去就是检到的,轻松简单吧!lol

网友:
能修好,有钱铮,就很好啊。。。

网友:
被捡到了      有钱铮

网友:
总是有这样的机器修就好啦  哈哈           这个机器应该不便宜

网友B:
各大电感短路?                   发帖子能认真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大电感短路?                   发帖子能认真点么?

说得是,                          改过来了

网友:
开关到EC断线 的修到还不是很多

网友:
        这类问题在维修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看一下供电,可能是哪个供电不稳造成的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乌龟壳子 果然容易烂

网友C:
开关旁边的线都容易断?还ibm呢。。。

网友:
捡到死鱼了             不错

网友:
刚刚遇到一台,不知从何下手 ,刚好学习了

网友:
眼里不错啊hz

这都被你看到了白捡钱啊。。。。。。。。。。。。

网友:
学习了  降幅达 浮雕石刻拉菲发阿尔发的发

网友:
老毛病了                               许多人应该偶遇到过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铁皮管 还是不行

网友:
这些机器怎么主板这么容易断线呢,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断路  不是短路哈 楼主码字细心点

网友:
没阻值怎么会是短路,开路还差不多

网友:
6666  楼主捡钱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8-09-01):
引用 网友B:
各大电感短路?                   发帖子能认真点么?

你看帖,总是那么的认真,佩服佩服,这个贴,应该是通病来的,470的基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旁边的线都容易断?还ibm呢。。。

IBM的,有think芯片的才算,老机器多。新机器注重利润,貌似我修到的,没几个资料好的,不是u容易坏,就是自然腐蚀,各种电路缺陷

网友:
这个不错,每天这种修修!

网友:
老板   给我来一打这个机器

网友:
666 开关到EC脚 断线了 开机无反应接线修复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捡钱的活爽啊 要是天天给 我来几个就更爽了

网友:
开机信号断路引起的故障,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开关坏遇到的没几回!!!!!!!!!!!!!!!!

网友(2021-09-20):
哈哈,今天遇到一台,看了你的帖子,果然也是断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