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游匣7567 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8-04-08):
DELL 游匣7567 进水 不开机 拆机看没有大面积进水和腐蚀痕迹  测公共端 阻值低,发现供电芯片短路 拿下去不短路了  找个好的芯片换上有待机电压 按开机键到0.65掉电 偶尔电流可以上到1.45 测各电压都有 电流跳变不开机!没思路了 求高手指教!   公共端方向阻值感觉不对呢 ?换的芯片型号是BAA7FB!

网友A:
真是大面积进水就不好修了,不稳定因素太多了,修好了容易造成返修,还得罪客户,不如换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面积进水就不好修了,不稳定因素太多了,修好了容易造成返修,还得罪客户,不如换一块

关键是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不好下手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能和BIOS 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慢慢看...................................................................

                         机器新 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哪位高手给个思路啊 现在的0.6瞬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