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REV5.0 亮一下灭

楼主(2018-04-08):
M2N68-LA REV5.0

故障:点不亮,亮一下灭。

跑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822。

懒得写字了,大家看图吧。

网友:
不想废话了,当你修到,跑了电路,会懂的。

网友:
这个型号基本修不到了!但还是感谢发出来!

网友:
这个不错了,修的简单直接。。。。。。

网友A:
又是华硕822,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华硕822,维修人的福利                                                                            ...

没遇到过。。。。。。。。。。。。。。。。。。。。。。。。

网友B:
会是这个问题?不会是内存吗?我怎么觉得是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是这个问题?不会是内存吗?我怎么觉得是内存呢

注意图片上拆这个字。                      .

网友:
                                    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2018-06-13):
822换过,但也用不久又再出相同问题.....

网友:
我这个自动上电掉电,换了此排阻后好了几分钟,然后故障依旧了

网友:
这个是HT--VLD信号,不正常会导致点不亮掉电

网友:
台式机板子还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