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先马刺客430电源主板图

楼主(2018-04-08):
电源ic是lm339+ka7500bd,ka7500bd附近的两个电阻炸飞了。手头没有同型号的电源做参考,求一张先马刺客430电源的主板实物图。

网友:
这个有点可怕,电容爆炸伤人啊。  再上去是不是还会爆,测电压吧

网友A:
楼上提醒的好,注意安全,先排查周边原件,没问题在换件,测试串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提醒的好,注意安全,先排查周边原件,没问题在换件,测试串灯泡。

是的,主要是两个电阻炸飞了,不知道多大阻值的。想求一张同型号的电路图。找到之后再修。

网友:
后级竟然烧成这样!还扔了吧!问题大!

网友:
我有个是电源ic是lm339+AZ7500bp-e1 不知道同不同的道,你跑下线路,看样子是AZ7500BD旁边的电阻。

网友:
次级低压端应该不会这么猛烈炸机的,画一个简单的周围元件电路图可以研究一下。这种电路大部分都是公版的,长城,航嘉等等都在用的线路

网友:
看起来好牛逼的样子,我想问问,这个还能修吗?估计已经GG 楼主还是扔了吧

网友:
多谢,已修好。中间出了点小问题,修好之后各路电压都正常,单单5vsb电压8.4v过高,换了初级的50v22微法电容搞定了。

网友:
找同类电路结构的慢慢分析对比着修吧。

网友B(2020-11-17):
楼主可分享下电阻值吗??
我有也两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