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通电

楼主(2018-04-08):
客户送修一台A1466 按开机建没反应  接电源指示灯不亮 电流0.004  拆机测主板8V  3.42V  电压正常 3.3V只有0.5V 对照图纸测3V5V芯片 U7501第23脚VIN脚没电压,VIN是系统供电主电压 前面测了L7130有8V多,再跑图纸L7130后面有个F7140保险 ,测保险一端有8V多另一端0V,测0V的一端对地阻抗为0,有短路,稳压电源搭了个5V上去烧机 摸到主板中间位置有点温度,仔细一看一个电容有点裂开了,把电容换了阻抗正常了,把F7140保险换了上电测试电流蹭蹭往上跑,装机再试听到DUANG的一声 开机进系统了,今天运气好20分钟不到修好

网友:
咯至这个故障 小赚了一笔  简单的小故障

网友:
层层分析透彻   好奇楼主收了多少米子

网友:
不错,苹果机可以多收得价钱。。。。。。。。。。。。。。。。。。。。。。。。。。。。。。。。

网友:
有一台不跑码的                修不好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烧裂的,修到不少了,不过修到最多的还是进水的

网友:
楼主这钱赚的容易啊~

网友(2018-05-11):
这种情况的确很好修   不过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