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疑难杂症

楼主(2018-04-08):
不开机有时候又可以开机点亮具体问题看诊断卡   代码   E3     不知道啥意思?有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内存这一块吧,E0   E5这一段好像都是内存这一块。

网友:
内存条换过了还是一样检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总站阻值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怀疑还是显卡虚焊问题造成北桥报错不过,有时候能显示开机点亮大多数情况下不开机。三星的这种老机器显卡出问题很多的怀疑还是通病显卡问题!你们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