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5437 BIOS 版号12314-1

楼主(2018-04-08):
纯净ME工厂BIOS 独显集显通用  DELL 有些机器工厂BIOS默认的是风扇常转的 准确写入原机芯片后首次开机按下FN+X键切换下就可以了   这个也分机器型号的 所以有的刷上不行      有3437  5437  这两种  我的是  5437的    BIOS花钱买的

12314-1 14R5437工厂BIOS.zip

网友:
BIOS一点问题没有  测试过 如果刷过的还是不行  请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A:
dell的机器只有极少的开机风扇常转,真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器只有极少的开机风扇常转,真的很少。

这个就是 有好多个人刷了都是这种情况 包括我自己刷完就是常转

网友B:
记得 好像蓝天的主板刷完是要按的  也是说要切换什么的  搞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 好像蓝天的主板刷完是要按的  也是说要切换什么的  搞过一台

蓝天的没遇到 这个 倒是真的   我刷完也是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 好像蓝天的主板刷完是要按的  也是说要切换什么的  搞过一台

按照上面说的FN +X 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