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一台宏基P229HQL显示器用几分钟自动关机,原因想不到

楼主(2018-04-08):
老客户送修一台ACER P229HQL液晶显示器,用几分钟自动关机,再开又能用几分钟如此反复。拆机换电源板---驱动板---换液晶屏还是老样子。最后测下开关,发现竟然微短,焊下开关,再测还是微短,经过观察发现,开关排线接口处有轻微腐蚀,清洗后再测正常。装机测试故障修复。附上亮机图。

网友:
一般我是看灯亮不亮再换电源板,谢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修东西总是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有时候要慢慢查才查得出问题所在

网友:
这机子是修的拐了个大弯,楼主能找到问题也是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