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531R-5535不上电通病

楼主(2018-04-08):
板号是LA-9103P先来张机器图。确保真实性 机器到手先是不触发。迅速拆出主板。  量待机3/5V正常,但是这种APU的机器还有一个桥的1.1V待机的,测试没有,

来张图,测量5脚EN为0V。看了图纸这个开启是由待机芯片的的7脚PGOOD过来,测量没有。

换了待机芯片,桥的1.1V供电出来了,以为好了。  但是*脏话*触发竟然掉电亮一下白灯就掉了,上电到0.021,然后掉为0,006不能再次触发,掉电之后量了下3,5V以没有

题出来了,  对。就是它3.5V铁壳电容 换为330电容。马上上电亮机。

再来张图。
最后,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多说给你们一张图

放大点看的清楚    各位老哥明白,小弟我就先谢谢了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滤波电容导致的问题还是多  特别是显示 器  看到黄色的电容就算没有鼓也要换

网友A:
问下大神。APU 是什么意思。怎么去辨别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大神。APU 是什么意思。怎么去辨别谢谢

APU就是集成  桥 CPU  一般是三合一  芯片

网友:
像这种问题,用示波器量下滤波电容看的就比较明显哦

网友:
果断。迅速。楼主经验丰富呀。遇到好好查一下。谢谢

网友:
ADM的南桥北桥集成起来cpu就叫a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U就是集成  桥 CPU  一般是三合一  芯片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机器应该挺新的吧  铝箔电容怎么就这么容易坏

网友:
又是这两个电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
这种电容我没遇到过坏的,小的无极性电容遇到很多坏的。

网友:
下次遇到了,看看是不是真的是通病

网友:
这种3 5v滤波电容导致的问题还是多

网友:
大神啊  掉电怎么会查到3V5V待机去了
还判断是330

网友:
示波器上去直接漏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