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3飞天超级本400大洋的电池维修一例。改装电池OK

楼主(2018-04-08):
接到一台笔记本电池已经鼓起,主板变形
问题不开机,电池鼓鼓的,胖嘟嘟的变大胖子。

测试主板正常,问题是电池无电压
某宝电池报价惊人。

决定铤而走险,拆电池,已经鼓起,快爆了。
拆掉鼓起的电池

经测量其他两节电池3.8v

没有大小相同电流相同的电池决定改装,找块苹果电池替换试试,

替换完可以使用,怕苹果电池不稳定。决定换个更大的电池比较靠谱。

测试电池电压正常后装机测试。OK!

以防用户拿回家有爆炸,只能换比原装的电池大的。

贴上绝缘纸

装机测试

充电电流

亮机测试

来之不易,送大家春天有个新的气象。

路过拍的分享于此

网友A:
电池上装配有充电保护板就可以,再就要做外皮防刺,割,刮伤,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装配有充电保护板就可以,再就要做外皮防刺,割,刮伤,就行。

没保护板也行。

网友:
要保护板的。笔记本真挤啊                       .

网友:
笔记本和手机拆下来的电池很多,大部分都丢垃圾桶了!

网友:
这都能该,楼主技术可以啊,佩服

网友:
容量不同的电池不要串联使用,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电芯可以直接买了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