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911-S2G BIOS 显卡驱动不上

楼主(2018-04-08):
接一台客户的笔记本雷神 911-S2G  版号 DANL9MB18F0 REV:F  来时不亮,电流到1.2A  刷BIOS可以点亮,但是显卡驱动不上,上官网下驱动,安装时提示不是雷神笔记本,我也是醉了,这还是BIOS的问题吗。有高手没给指点一下

网友:
重新换个bios试试,最好用原机合成的 ,这种板子可能有多个oem,最表面的区别就是可能logo不同或型号变了

网友:
这种就是BIOS问题,,可能BIOS不对

网友:
换bios      或者修改么me

网友:
                 拿原来的合成一下试试。

网友: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在论坛下了两个,还是不行。谁会给我合成一个 ,加我微信 SPHFDN  酬劳还是有的

网友:
这板有两种显卡 960和965的 BIOS不对显卡感叹号

网友:
BIOS不对,导致不识别显卡,自己找一下再刷吧

网友:
如果官网的刷不好的话 那么就去淘宝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