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已解决】请问一下怎么修改绑定的认证手机号

楼主(2018-04-08):
认证的时候绑定的是外地的手机号,不知道可不可以修改绑定的手机号,具体怎么修改,知道的请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明天由认证专员给你解答 应该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A:
  您好,手机号还在使用的可以直接点击立即验证,接收验证码更改;如手机号没有使用的,可以用邮箱和密保验证更换!如有操作中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站务微信:XW4006631699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手机号还在使用的可以直接点击立即验证,接收验证码更改;如手机号没有使用的,可以用邮箱和密 ...

你这个页面的入口在哪里啊,我说的是认证手机号不是空间里的那个手机号的。我没有找到你这个入口在哪里的。

网友(2021-01-02):
手机号码换了,可以更改手机号码注册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