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开机灰屏到开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8-04-09):
戴尔:N5110
故障:开机灰屏报警8声
最近朋友说做我们这行的就知道天天修机修机都修的人都快傻了每天都修到晚上2点3点然后经常没时间陪老婆时间久了几年了老婆都跑了就说抱怨天天不陪她每天三更半夜的,哎我这朋友真悲催啊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主题此机子看到报警8声直接拆机加焊显卡。5分钟后在上机点了这次是直接开机黑屏大小灯能亮外接正常就仔细的看了下屏幕是否有暗屏结果还是失望屏嘿嘿的,哎只能去测条件了测屏供电LCDVDD正常开启也正常在测BLON_OUT_C和LCD_TST_C都位OV难怪了黑屏想到以前遇到这种都是直接BLON_OUT_C接到LCDVDD上就可以了这次照旧直接断开拆了RN4901 把1脚和LCDVDD链接开机马上可以显示了
装硬盘装系统测量1个小时多可以了然后想把电池插上给客户结果插上电池我开机显示了3秒就黑屏了大小灯能亮。测试发现黑屏后连LCDVDD都没有了哎。把电池拔了单用适配器就正常。最后查了半天没头绪就给客户说电池坏了单用电池客户也同意了

最后有两个疑点想请教大神
1:BLON_OUT_C和LCD_TST_C两个信号是由EC芯片发出来的他的前几条件是什么是需要显卡发出什么信号后给EC的EC才发出来这两个信号?
BIOS刷过还是一样 加焊过南桥还是一样
2:为什么我BLON_OUT_C和LCDVDD相连后单用充电器就正常用电池就会显示3到4秒后黑屏黑屏后连屏供电的LCDVDD的开启都没了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后级断开相连了都能正常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
最后最关键的就是大家最这行的最好都多陪陪老婆啊要不那天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变成别人的了:lol:lol

网友A:
用电池导致这问题,是不是休眠开关LID信号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导致这问题,是不是休眠开关LID信号出问题

已经去掉休眠了。测量了用电池黑屏后LID信号正常3.3V

网友:
能加标点符号吗?老婆跑了,和你的表述有很大关系,就像你会修机器,但不知道加标点符号一样

网友B:
老婆会跑是没有弄舒服她,只要功夫深,不会跑的!!!   上次遇到大短路,修好了,不充电,我也是给客户说电池坏了!   要换电池,最后他没有换,换的话,再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C:
其实是屏坏了  遇到过一会客户不换屏直接把电池断开给他用了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学习了   留个心眼

网友:
我们两口子是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婆会跑是没有弄舒服她,只要功夫深,不会跑的!!!   上次遇到大短路,修好了,不充电,我也是给客户说 ...

这句话说的在理。老婆没弄舒服她。。。。是的所以有些麻烦的客户能接受我们还是不去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学习了   留个心眼

嗯嗯。。。。相互学习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屏坏了  遇到过一会客户不换屏直接把电池断开给他用了

屏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不是屏问题我遇到有几台了都是PWM电压不出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休眠信号引起的啊,是不是有一个小板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休眠信号引起的啊,是不是有一个小板没插

不是休眠信号的。那个没插也不会这样的。。。。。。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钱挣多了换个老婆

网友:
这种老师修机器,速度快,经验丰富,和发帖子一样,干净利索,这效率需要有很多经验的积累,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LCDTEST是一个测试信号,开机按着FN开机就知道了

网友:
碰到过dell机器,客户来了,说不显示,开机报警八声,网上看下是屏报错,仔细一看屏碎了

网友:
LCD TST C 这个信号一直没有注意过。有大神解释一下吗、

网友:
黑屏应该是背光开启的2个信号没出来,还是和显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