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0J进系统或进PE蓝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09):
华硕ZX50J,版号GL552JX REV2.0 内存贴纸也是gl552jx,

进系统或进PE蓝屏,用安装版的安装不会蓝屏,就是到那个界面就在哪转圈,进不去,换过十多条内存(这机子是低压条),硬盘换了两三个,BIOS刷了好几个,都是在论坛找的,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把系统刻好(分别刻过win7,win、win10),装到机子上认也蓝屏,

测主板电压都正常,3v5v待机,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显存供电都正常,能进BIOS,在BIOS界面开几个 小时都正常,BIOS里可以设置的都设置了,我还一项一项的到百度翻译,怎么设置都逃避不了蓝屏,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过,说一 下,万分感谢

网友:
U盘做UEFI模式的装试一下、、、、、、、、、

网友:
dos里做一些简单操作看看,这种问题有时不好搞好!

网友:
ACPI是电源管理,这情况会不会是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看一下时间日期设置对了吗?有些时候时间日期不对也会蓝屏的。

网友:
看是不是硬盘供电不稳定导致的,把3,5V滤波电容换下试试看

网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你进BIOS里找到advance——OS select  这个选项你选一下 因为我前天碰到的一台就是这样的 报错0X00000A5然后也是提示ACPI BIOS这个错误然后我把默认的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朋友你看一下这个帖子     你的问题和他的看上去不一样    实际是差不多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4261-1-1.html

网友:
我这有一台机械革命的,卡PE第一界面,bios刷 好几个都不知道咋整

网友:
那个显卡芯片就是最大的嫌疑对象   遇到过的  n16p的这芯片爱出问题

网友:
试试加焊一下显卡 建议热风枪吹个1分钟以内  先不要上bga   看看有改观么
这款机子的时序 在开机引导过程中是独显工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看一下这个帖子     你的问题和他的看上去不一样    实际是差不多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 ...

我也怀疑是cpu坏了,但是不是很想换

网友:
如果不行就建议他换主板吧,CPU贵风险高。现在很多板载主板CPU坏了都很棘手

网友:
双铜管的cpu不会虚,那只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