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75MA-E33

楼主(2018-04-09):
一V星的板子,版号msi   B75MA-E33,开机能点亮,但是USB不能用,量USB口,供电有了,中间两个针的阻值也在520左右,能使什么地方的问题,求大神帮帮忙

后来用圆孔键盘进PE,发现2.0不能用,3.0可以认到优盘

网友A:
BIOS升级看看     是不是里面关掉了

网友B:
设置BIOS里面的USB选项,看是不是关闭了,重装系统,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BIOS里面的USB选项,看是不是关闭了,重装系统,升级BIOS。。。。。。

进到PE以后,发现2.0不能用,3.0可以认到优盘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D+和D-的信号波形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D+和D-的信号波形怎样

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示波器啊,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OS升级看看     是不是里面关掉了

不敢动啊,人家现在用个圆口键鼠还是没问题的,刷了要是不开机就不好说了,BIOS芯片我的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E:
看看USB链接防静电二极管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USB链接防静电二极管拆掉看看

拆倒了,但还是不管用,USB就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敢动啊,人家现在用个圆口键鼠还是没问题的,刷了要是不开机就不好说了,BIOS芯片我的编程器刷不了

这个是128M的芯片 是一样的刷的  自己接线 1脚对1脚  没有问题的

网友:
供电没问题就查信号,。。。。。。。

网友:
3.0能用的话就搞个usbhub了,能查的都查了还是一个样,会不会是48m的问题,或者桥内的usb模块供电的问题,这些难查了

网友:
按条件查了   供电  时钟   数据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