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v470不开机

楼主(2018-04-09):
我的联想笔记本搁置了很长时间想通个点,结果开机有糊味,没画面。拆开后这样子如下图。求助大神如何解决方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吧,查图纸换下就好了,可能mos也烧

网友:
恭喜你CPU可能也挂啦,,,,,,,,,,,,,

网友:
修主板        换cpu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mos爱坏,同时CPU也很容易被烧坏。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那一块问题

网友:
王八壳子,有技术自己搞---相反送做活好的师傅修。。。。

网友:
通病啊   CPU坏的可能是一半,解决好了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就怕你不会解决

网友:
这机子通病来的,贴片mos管爱坏,旁边的芯片也换掉就好了

网友:
烂机器   运气不好的话一路会全部烧掉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电源部位出问题了电池确定没事拔下电池插上充电器试试或者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直接更换芯片呗  这种看似严重  实际上就几根线

网友:
铁壳和芯片已换,能开机但不显示。手上没多余U不知道是不是闭掉了:dai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