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扩展无线路由器信号?(书房路由器覆盖不到卧室)

楼主(2018-04-09):
家里只有书房有一个网口,我的卧室有点远,没有无线信号,想问下怎么样能扩展无线信号范围,让我卧室也有信号。

网友:
    关于如何在家中搭建一个稳定,便捷,全无缝覆盖、美观、价低的无线网络,提供两套可行方案。
    在另一篇关于家居的回答中涉及到这一块,稍加整理在这单独发一遍。

    移动终端的发展速度的过快,快到民用台式机还没普及就遭淘汰,快到网络有线接口用处变的很有限,手机、pad、电纸书、一体机、网络机顶盒、网络电视、竟然连监控都是无线的…连台式机花10块钱装个无线接收器,瞬间变无线终端了有木有。在无线设备取代有线的今天,搭建一个稳定、安全、便捷的无线网络至关重要。(有人会说有线稳定,无线不稳定,在多天线,千兆级别路由器铺天盖地的今天,请不要拿你固守老旧的思维挑战科学的进步速度。)
回到正题,说说现在我们无线网络遇到的最常见问题,信号覆盖不全面,导致信号不稳定(是不是因为卧室没有信号,你可能赖在客厅迟迟不肯就寝,是不是在床上摆出各种姿势就为了离信号近一些,是不是冒着便秘的风险不肯如厕就因为那里没有信号。)无线信号的基本要求是稳定,现在市面上的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还是挺广的,也比较稳定,但由于光纤接入点位置的限制,以及质量越来越好的房门,设计越来越私密的房间位置,导致路由器穿墙效果非常差,以至于独立式的无线AP盛行。但是无线AP只是增加一个接入点,并不能与家中原有的无线接入点对接形成无缝网络,造成的问题就是你在客厅要连接一个无线信号,进了卧室又要连接另外一个信号。尼玛,好端端看着视频,拿着手机去倒个水,画面卡住了…进球了怎么办。换个地方要出软件进设置换个信号,HOME键按塌了怎么办….
接下来说一说常见的解决方案的弊端,
1曾今网上有一神图,是拿一个易拉罐剪成雷达型套在路由器天线上来增加无线信号的,这个亲测过….效果几乎没有。
2、独立式无线AP,这个方式应该是最普遍了,上文已经说过其略施,就不再重复。
3高强度的无线路由器、信号放大器,放大效果确实有一点点,但是容易在经过墙,门,障碍物的阻挡后,形成信号死角,导致同一个房间内四个角落信号不一致。而且高强度的信号有没有辐射问题也是一部分人所关心的。
4、360wifi,度娘wifi等,适合没有无线的办公室用,因为信号的产生是依托于一台有网络的PC,家居环境的话很显然不现实,谁也不可能为了增加一个无线信号而24小时开着电脑。
5企业级别的搭建方案太贵太专业,不在讨论范围内。

下面来说搭建方案。
    方案一:不改动原有的网络线路,使用具有wds功能的无线AP桥接到出口路由器,来增加原有无线信号覆盖面积的,这是前几天看到的一篇文章,他介绍的很详细,就贴出网址:房子太大,一个路由器信号不够强怎么办?,供童鞋参考。该方案也可以达到无缝连接的效果,而且省钱,便于改造。缺点是不美观,谁也不想每个房间都接一个无线路由吧。接完图片如下,很多人家里应该都是这个情形吧,如果你盘线功夫好一些,可能会稍微整齐一点。)
方案二:改装家庭原有的网络线路,在出猫和出口路由器与有线面板之间加POE交换器+AC无线控制器,用86面板式ap代替有线接口面板,形成 : 出口路由器》OE交换器》AC无线控制器》86面板式AP 的组合方式,替换原有的有线端口,把房间内原来的有线面板升级为一个个无线AP达到全覆盖,全无缝的效果。(搭建图如下)

(面板如下图)
    装好了以后就一个开关面板,无线、有线、电源都集成在内,是不是很小巧,完全避免了下图的情形。
该方案的优点是美观,可暗藏于电视背景后,不会有过多的电源、电线。稳定,由AC控制器统一控制。安全,poe交换机统一为面板AP提供弱电,避免了常规路由器过热,电源过多的问题。缺点是搭建费用相对较高。至于费用到底需要多少,这个难不倒强大的某宝。

现在来说说方案二的搭建具体流程:
还没有装修的情况,
1、首先需要一个大一些的弱电箱(足以装下下面的前四个设备),替换建筑原有的小弱电箱,如图:

2、一个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网络猫:

3、一个企业级别的出口路由器,普通路由器带不动(别被企业级吓到,其实不贵。)。

4、一个AC控制器,用来统一控制无线AP面板,信号无缝的效果就是它来的(也不贵…)。

5、一个带poe功能的交换机,用来连接无线AP面板,并对其供电。有百兆、千兆级别的,百兆不贵,千兆贵一些。百兆的一般只能连接4个供电端口4个普通端口,房间多的或者别墅用户可以考虑千兆级别的8口机。

6、N个无线AP面板,也就是经常会用到网络的房间各一个,替代原有的有线接口,面板价格不贵,如下图。

7、N米优质的网线,至于是超五类还是超6类的好,我只知道它们价格相差不大,考虑到这是一次性投入的隐蔽工程,以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还是装好一点的吧。

8、然后让电工师傅将这些串联安装好,串联的方式不难。

一套美观、隐蔽、稳定的无线设备就搭建好了。

已经装修好的用户也可以在不破坏原有线路的条件下进行改造,就是把原有的出口路由器改掉,换成上面所说的设备,再把有线端口换成无线AP,一般五类线也是支持POE供电的,所以不用把老的网线抽出来。
回答完毕,祝各位在信号无死角的房间内上网愉快!

网友:
1. 电力猫
2. 两无线路由器有线连接(一般 LAN 对 LAN 连上即可。网件的有些路由器 LAN 对 WAN 连上以后也可以在设置中开启接入点模式。)
3. 两无线路由器 WDS(无线桥接)

网友:
有很多中方式可以实现无线信号的拓展:
1. 无线中继
再买一个无线路由器,且该路由器能够支持无线级联;具体操作可以参考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219f4bf73705bede452d3856.html
无线路由器比较便宜,这种成本会比较低;

2. 路由器有线级联
可以将你书房的网口利用上,拉一根网线到卧室,然后将这个直接接到新路由器的WAN或LAN口上,实现路由器级联。路由器级联方式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47a29f24071526c0142399fc.html

3. 电力无线路由器
这种设备直接插在插座上,通过电力线传输信号,不需要拉网线。布局很方便;价格会贵很多。

依顺序推荐,如果是不在意几十块钱,那推荐使用第三个方案。

网友:
WDS是一种很方便的方案,不需要以太网线路的连接,实现无线网覆盖范围的扩展。
现在大部分的家用无线路由器都支持WDS功能。网络上也有很多WDS 的配置方法。总结起来就是:
1、两台路器的管理IP要设置成不同的。
2、只能开启其中一台路由器的DHCP
3、把其中一台路由器桥接到另外一台路由器上。

网友:
REPEATER。这种产品在国内还比较少,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了。特别是欧美家庭,他们的房子都特别大。通常一个路由器是无法覆盖所有地方的,而且国外无线信号功率的标准不可以超过100mW,因此REPEATER产品出现了。
REPEATER,就是中继器。衍生出的产品有两种,一种是PLC(电力猫),通过电线传输网络信号。参见TP-LINK官网:http://www.tp-link.com/en/products/?categoryid=206。但一般来说PLC都比较贵,因此推荐下面这种产品。
另外一种是RANGE EXTENDER,通过无线信号连接前端路由从而扩展WI-FI的覆盖范围。参见TP-LINK官网介绍:http://www.tp-link.com/en/products/?categoryid=1247。TP-LINK的RANGE EXTENDER产品相对NETGEAR/ASUS来说比较便宜,在30刀左右。一个EXTENDER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newifi mini刷华硕(稳定、去广告、SS通道需求)或潘多拉(多拨、去广告、高带宽赚钱需求)
tp link wr700n*2 无线中继
方案便宜,整体简单易搭

网友:
如果隔着的不是承重墙,把墙拆了~求折叠

网友:
WiFi路由器,基本都有个桥接功能。
参考: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5c4b52b2ccf2bda570dc54c.html

网友:
就个人近1年折腾结果来看,在不增加布线的情况下,电力猫方案比较好。曾经尝试过无线wds、bridge、repeater,感觉都不如现在tp-link H29套装的效果好。

网友:
无线中继基本上就是扯,所在位置无线终端接收到的信号不行,你中继上了也是白搭,也许看着终端连中继信号满格,毫无意义,中继向上那一段还是受制于信号不足,效果该不行还是不行。
电力猫听起来不错,除开老旧家庭电路影响外,电路内电流波动也是非常影响效果,具体表现就是忽而断网掉线,原因就是家里有空调冰箱微波炉电热水器等间歇性工作的大功率用电器,话说谁家要是连这些也没有,实在是强人所难,这个连专门敷一套电路都没法解决,除非这套电路与家庭电路没有并网(我他妈有病啊,有这闲工夫还是先治病吧)。
最后,唯一靠谱的方案还是最传统的AP模式,在需要覆盖的区域敷设以太网线,然后添加无线发射设备。任何投机取巧的尝试都是自欺欺人。

网友:
淘宝一下 无线增强器

网友:
常年潜水,看到这个话题忍不住露个头。
对于增强发送信号强度,达到扩大覆盖的目的,这一观点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网络通信上双向的。无线路由器在发送信号的同时,也要接受客户端的回送信号。这样才能够实现双向通信。单纯一味地增大发送端的功率,没有意义。好比你能听到广播里DJ的声音,但DJ能听到你的回应吗?
因此,即使通过在无线路由器上换装高DB的天线。在很多情况下依然不给力。原因就是你的手机(或者其他设备)的内置天线达到了瓶颈。

在自己家中想要提高网络覆盖。中继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多厂家的路由器都提供这样的功能。或者用电力modem也可以。但这种方法都无一例外的面临在多个SSID之间切换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不能在多个无线路由器间漫游,需要手动切换,或者忍受短暂中断。

因此,在企业解决方案中,一般会采用controller+AP的方式。实现无缝的覆盖和漫游。当然这样的解决方案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有钱使用的。
PS:土豪例外,我见过土豪在自家的别墅里装了1controller+8AP。痛苦地把头扭到一边。。。。。。。

网友:
常见方法一楼都说得差不多了 . 我来说一个冷门的.
限于面积过大,有线网络已经覆盖,无无线网络的情况.

在不同房间安装多个路由器, 设置相同的SSID和密码.
这样无线设备在多个房间之间使用是可以自动切换的.  比WDS稳定...只是切换的时候会断一下.

网友:
我的经验:
1、大功率无线路由器,比如有6根天线的那种;
2、无线路由器之间进行WDS桥接,路由器地址不能相同,ssid、密码、信道号需相同(最好是同一个品牌的,感觉更稳定);
3、电力猫,可以利用现有电线布局。

网友:
想到的就是无线桥接。
方法:1、主路由设置好能上网,副路由关闭DHCP服务器,将信道、无线名称SSID及密匙设置与主路由一样即可。必联路由器(B-Link BL-410R)。
2、首先你要准备两个或者以上的路由器,并且支持WDS桥接模式,首先主路由设置好了,并且能够正常上网了,就不要动了,设置第二台路由的时候,选择WDS。然后让路由器自动扫描主路由的SSID,有wifi密码就输入密码,然后设置第二台路由的SSID和wifi密码,接着把第二台路由的DHCP服务关闭了,不然会和主路由的DHCP服务冲突,上不了网。如果有第三台就接收第二台路由的wifi信号桥接,以此类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首先看看距离,如果不是很远的话考虑将路由器换个方向摆,或者换大功率多天线的,如果确实由于距离过远,可以考虑无线ap。无线ap种类很多,基本普通路由都有这个功能,我个人推荐的是那种插插座上直接用的(手机无法上图),几十块钱一个,设置也简单,阁下如果土豪可以买室外用的5公里范围的无线中继器……

网友:
把路由器天线改成定向的...略考验手工动手能力。也是解决方法的一种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状况和你一模一样  当下有一条闲置的二十米网线   于是便去买了一条三十米网线以及一个两头接网线用来延长距离的继线器以及墙钉若干   不过因为太懒  加上距离不远  最终成型的方案是三十米网线走客厅地面直接从书房网口拉到卧室的路由器  丑是丑了点  还容易绊人  不过母上大人没什么意见我就没用墙钉走线   继线器也没用上  如果采取这个方案  同时希望书房也能上网  可以换成一转二的继线器  才几块钱一个  用一条规格好的短网线从网口拉出然后一转二   总之哪里需要无线信号就拉线接路由器  保证信号最强
但其实上面都不是我想说的……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弱电箱这个东西  好像也叫什么箱  我的正好是在书房墙体内  各个卧室的网口的线都汇聚在那里  那玩意一般都有带路由模块  不过我家的箱里面网口出来的全是裸线  实在不想自己接水晶头  因为自己没实践  所以不好断定  但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一个电信网口让全家网口都能接入宽带的问题  是要在那里做文章

网友:
刷dd,桥接

网友:
题主碰到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吧,那么怎么样能扩展无线信号范围呢?
有以下几个方法,大家拿出小本子记录好哦!

(一)选择较高级性能较强的无线路由器
普通级别的路由器主要在用在家庭或者办公室的小范围区域内使用,或者无线网络客户端与路由器距离较近,这类路由器主要是利用WLAN沟通无极限的方便性,用户对网络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这类路由器的有效覆盖范围也相对较小。而对于人数较多范围较大的家庭环境中,感觉无线信号比较弱的话,可以考虑选择企业级的无线路由器。
(二)选择功率较大的增益天线
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两种天线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全向天线最大增益无法做到很大,但是安装较方便,适用于对距离要求不高的环境。因为天线的方向感不是很确定,所以多用在一点对多点通信的中心台。而定向天线由于具有最大辐射或接收方向,能量较集中,适合远距离点对点通信,同时由于其具有方向性,因此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所以,大家在购买路由器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类型的天线。

三)应用WDS 技术(即无线桥接)
WDS技术可以让两台无线路由器进行无线连接,一台连接公网,一台做为AP 使用,在距离或者空间较大的环境下可以起到信号放大的作用。在实际应用时,两个路由器的位置要保证信号覆盖范围衔接或有少量重叠。采用WDS技术方法不仅可以继续使用原有的路由器,还能节省成本而且部署简单。WDS技术应用到无线路由器来拓展信号覆盖范围、增强信号的强度,要注意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无线路由器的配置,最好是选用同一个品牌、同一型号的无线路由器来进行配置,可以减少数据传输兼容性的问题。

四)合理摆放无线路由器的位置
无线信号在穿越障碍物后,尤其是在穿越金属后,信号会大幅衰减。而现在的房子大多是钢筋混凝土墙,所以我们在摆放无线路由器的时候,应该使信号尽量少穿越墙壁。一般家用无线路由器最多能够穿越的墙壁数是3块,也就是说路由器与电脑终端相隔了 3个墙壁以后信号会比较微弱,超过3个以上基本没信号了,所以无线路由器尽量放在比较少阻隔的地方,墙壁阻隔越少信号越强。我们家里使用无线路由器一般很少会在厨房或餐厅里上网,书房和卧室是我们上网使用时间最长的地方,在选择无线路由器的摆放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离厨房和餐厅较远一些的地方,而离书房和卧室较近的地方,使路由器和我们上网的终端距离更近,这样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也能增强无线网络的信号。

(五)修改信号频道减少干扰
一般用户在购买无线路由器时,并不会对无线信号频道进行修改,这样大家使用的都是路由器默认配置时的信道,而同一栋楼或同一层当有多个无线路由器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信道的干扰,我们双方的无线信号都会受到影响。如果确实感觉无线路由器速率很低或突然速率降低较多,有可能是周边较多无线路由器工作在同一信号频道造成一定干扰,这时可以考虑修改无线路由器的无线信号频道,错开信号干扰。
(六)改善路由器工作环境
无线路由器的传输速率除了由硬件设备条件决定以外,其工作的环境也会对其造成一定影响。路由器长期工作在无线电波发射较多的地方或其他各种无线设备夹杂在一起地方,或者静电、温度较高、电压不稳定等较恶劣的环境下,其传输速率大打折扣,工作寿命也将显著降低,因此我们应尽量将无线路由器与其他无线发射器分开,各种无线设备尽量不放置在一起,保持无线路由器周边通风,温度适宜,工作线路电压稳定。无线路由器的传输速率也将能最大化,并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