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32GW电源灯长亮不显

楼主(2018-04-09):
三星2232GW电源灯长亮不显,灯管开关信号 没有。是不是驱动板坏了,这情况需要换板吗

网友:
如果不接信号线,重开一下开关会提示无信号,显示器背光有亮吗?

网友:
测一下灯管好坏

网友:
如果灯管没事可以刷一下程序,嫌麻烦也可以直接换版,三五十块左右

网友A:
对了,没法测灯管的话可以吧屏线拔掉,如果接电白屏的话那,屏,灯管都没问题,就可以考虑是换版还是刷程序了,如果不亮那不是灯管就是屏,灯管可能性大一点,屏的话基本就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没法测灯管的话可以吧屏线拔掉,如果接电白屏的话那,屏,灯管都没问题,就可以考虑是换版还是刷程序 ...

哦对了,还有可能是供电,灯管供电没有的话也会不亮

网友:
楼主好历害,感谢楼主的分享,对大家很有用哦。。

网友:
开关信号确定找对了吗?你可以手动拉一个信号,看有没有图像,没有图像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直接刷个BIOS试试,。。。。。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