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金蝶550瓦电源。求大神支招谢谢

楼主(2018-04-09):
电源550瓦定额。。振华半模组电源。能开机。能用。就是带不动我双8pin。760显卡。  鲁大师跑显卡测试就就重启。。我整机平台没超过400瓦。测显卡电压是12.25v。。好像电源功率没有550瓦。求救怎么修?自己拆了下看看。带地段显卡无问题。

网友:
老哥们。朋友们 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来550瓦定额跑显卡1080都没问题啊

网友A:
你的先确定故障是在那边,是电源带不起负载还是什么

网友B:
感觉 问题不在电源,如果你怀疑是电源带不起,你可以找个牌子好点的功率更大的来试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问题不在电源,如果你怀疑是电源带不起,你可以找个牌子好点的功率更大的来试下就知道

老哥问题就在电源。我450瓦山寨电源都带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先确定故障是在那边,是电源带不起负载还是什么

问题就在电源。换了2个电源都稳定带起

网友:
是不是这里共享用电带不动双8pin显卡啊

网友:
我手贱把电源拆开扫灰尘。现在5年质保没了。老哥们给力点。你们就是中华老中医。帮我看诊断一下。

网友:
有点像网上人说的一样缩肛了。继续求大神来之点

网友A:
这个就不好修咯,你这样吧,换掉5V震荡芯片的电容试试,祝你成功,因为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如果你有万用表可以启动后测这边电压,没有就直接换,看运气

网友:
用的什么U和显卡?如果前两代的U和1070以上的显卡、肯定带不动、显卡满负荷在420W以上。加上U的功耗在120W以上。再加上机箱里其他配置。这已经是你电源的极限了,再加上电源老点。老化是肯定的。用鲁大师满负荷测试,肯定电源受不了。别纠结,换个750W的标称品牌电源。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好修咯,你这样吧,换掉5V震荡芯片的电容试试,祝你成功,因为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如果你有万用表 ...

开机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带。cpu换了二个。主板换了二个。就是带不动760超频板的双8pin显卡

网友:
电源虚标了,这个很正常的事情,你这带不动,肯定要换电源了,

网友A:
之前带的动吗?各项电压正常,带负载时呢,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带的动吗?各项电压正常,带负载时呢,看一下

之前带6770显卡。单6pin。现在换了个850瓦海盗船电源。以后3天后到货。

网友:
振华电源真是坑啊550瓦还没淘宝第一销量第一虚标王伯爵电源450瓦来劲。。完完全全浪费600多rmb。坑人不要命。

网友:
摸一下看输出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如果使用一年以上的话,电解电容全部最好换掉。还有,通电测试高压电容电压有没有380v左右,有点怀疑pfc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这种现象不好修啊!可能元器件老化问题了!先换电容吧!

网友:
这个是LLC+DC-DC电源方案,不怎么好修!分析一下:电源用料相对规格较好,问题应该是DC-DC方面,或者是过流检测方面问题多些!你可以去查查。   另外给楼主建议这方面资料实在是不多,要是花费时间较高很不值得!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修,按开关电源的设计原理来说,高压电容容量下降,低压电容容量、肖特基二极管老化,再进一步,脉宽控制方面对应的一些调谐电容,稳压二极管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电容老化下降了..    二极管老化   .

网友:
直接换个新电源算啦。不值得修了。

网友:
振华的电源质量比航嘉的好吧,用料基本上都是上乘货,另外招个双8P的显卡试试看,奇葩问题不好弄

网友:
通电测试高压电容电压有没有380v左右,有点怀疑pfc电路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