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x rev1.01 双bios

楼主(2018-04-09):
客户送修华硕主板p8b75-mlx 故障显示为集显反复重启,不能开机进桌面,独显可以顺利进桌面。先考虑bios,通刷。结果没注意在迅维网下载了p8b75-mlx plus 主板bios  上机出现开机掉电重启,仔细看了发现是板子型号搞错了,官网下载了bios,由于没有转换工具,不能直接转换成.bin文件,最后淘宝上拍了个刷好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2018-08-26):
我手上一块 是断电过后保准要提示CPU FAN F1 进BIOS 发现BIOS监测程序CPU风扇NA 不能读取到转速 修改后才能进系统  但是 不能把插头拔了 否则必循环上诉步骤才可以

网友(2020-09-18):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个!

网友(2020-12-17):
其中一个是备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