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42R3 老款液晶电视背光左侧偏暗 右侧正常 灯管的 求助

楼主(2018-04-09):
这台电视刚开机正常,几分钟后左边开始变暗一些,拆开没有电容鼓包,24V 实测 24.3.拆开灯管有16根,没有明显的发黑。手上没有灯管   就把单数的 1.3.5.7.9.11.13.15灯管左右颠倒。装好后还是左侧暗。
想买高压板  淘宝卖家说应该是灯管坏了,自己的修小显示器的单口点亮测试每根都还可以,但是左侧会有十厘米左右不亮,必须调高电压,这个应该是我的升压板功率不够。毕竟原机刚开机几分钟是 正常的。
求助 这种灯管背光的有什么技巧。我还有一个32寸 开机亮一下,就变得很暗  16根灯管全换都可以 买个二手电视了。单个点亮都可以量  换了高压板故障依旧。请大家指导下。谢谢

网友:
改装成LED灯条

网友A:
直接改成led的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网友:
这个大电视是我收回来的,改LED 成本增加80块多,折腾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led的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LED会不会出现背光不均匀什么的故障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led的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还是想知道原因,到底怎么判断灯管和高压

网友B:
还是想知道原因,到底怎么判断灯管和高压

最好用替换大发

网友C:
这十六根灯管里可能有不良的灯管,要不然还是高压板不好,换电容试试,有时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想知道原因,到底怎么判断灯管和高压

我有一个32的电视开机亮一下变暗,然后把高压板换到另一台上面也是好的,就这台死活亮一下就灭,单根测试亮度直观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十六根灯管里可能有不良的灯管,要不然还是高压板不好,换电容试试,有时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电容? 他24V供电24.3V 完全正常的。一般带负载供电被拉低才考虑电容

网友E:
再加80成本改成LED是可行的,可以放心的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32的电视开机亮一下变暗,然后把高压板换到另一台上面也是好的,就这台死活亮一下就灭,单根测试 ...

测量单根灯管电压是不是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单根灯管电压是不是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是过流保护了

都在204V左右,我买的高压条回来了 换了好了,但是卖家发错货  比我这个少了一组灯管供电,在调货。所以可以肯定要么高压板 要么最下面那组灯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再加80成本改成LED是可行的,可以放心的改。

这个电视200收的,加上80成本   就算卖最多也就350,还是先搞搞  总结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视200收的,加上80成本   就算卖最多也就350,还是先搞搞  总结经验

200你都要收,我一般坏液晶电视32以上都收50

网友:
你收的这个价格对于我来说就是天价    我最多出80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你都要收,我一般坏液晶电视32以上都收50

从客户手里肯定便宜,我是从二手贩子手里买的,   这台当时就简单开机显示正常,没想到回来多开一会儿就出问题了

网友F:
改成LED,解决问题,免除后顾之忧。成本的话,32的电视也不贵。

网友G:
直接通电看看 灯管亮度均匀吗  不均匀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改成LED,解决问题,免除后顾之忧。成本的话,32的电视也不贵。

32寸好像40-70之间,一般改LED  4条灯条的影响视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通电看看 灯管亮度均匀吗  不均匀就是灯管老化了

我没有大功率点灯管的  液晶显示器的带不起来  微微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2寸好像40-70之间,一般改LED  4条灯条的影响视觉吗

我前段时间改了一个拼接屏,46寸的,6灯,8排,16条,加上恒流板才110...
意思就是一共16条,2条组成一排,一条是6颗灯珠。效果杠杆滴!!主要是这样对电源的要求低很多,耐久,亮度也不会因为老化等问题变暗,发条子的时候最好是测量一下屏的长宽,让卖家给你推荐就行了,32的话要小很多,估计6灯,8条,4排就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段时间改了一个拼接屏,46寸的,6灯,8排,16条,加上恒流板才110...
意思就是一共16条,2条组成一 ...

好的  谢谢,我那个32的准备改LED,那台换了高压也没有好,  这个大的海尔已经换高压修复。谢谢指导

网友H:
高压的问题吧   找个大功率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压的问题吧   找个大功率的高压板

谢谢,换了高压板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