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710s 13lKB 开机不显示 黑屏 键盘灯亮

楼主(2018-04-09):
今天早上接老客户一台联想 ideapad 710s 13lKB 开机不显示 黑屏 键盘灯亮  主板电池放电 还是一样

网友:
黑屏原因就很多了,首先排除屏,然后再查屏接口的电路。

网友:
这机型还在保修期的吧 拿去保修,或者你插拔一下屏线就行,小心别把屏弄裂了,这机子屏幕难拆

网友:
外接测试了吗

网友:
黑屏原因很多,首先排除屏,然后再查屏线,有示波器就好办

网友:
我有个一样现象插下屏线就好了,目前发现新问题,第一次开机卡logo.要2次开机才可以进去,盒盖睡眠起不来,要强关在开。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