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40一体机内屏不显

楼主(2018-04-09):
一台联想S4040一体机,内屏没有供电不显,受PS8625芯片控制,查PS8625供电部分都正常,请教一下PS8625是什么控制屏的供电的???

网友:
你这最好传上来一个图纸   或者实物图,

网友:
没图纸,怎么帮你看.....................

网友:
这个不常用,得看图纸分析电路。

网友:
各位有图纸我也好办了,有PS8625的脚位图,测了所有脚,只有背光没有控制信号,这种板跑线有点难,是不是先有背光信号才开启屏供电,有图纸就好办了找不到这个背光控制脚跑到那里?这个机器的处理器是G1820集成了显卡,那只有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