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B6E0 无显卡电压

楼主(2018-04-09):
今天收到今天收到一个惠普的主板 接上屏不亮 一量显卡边上的电感没有电压 找到电路图 找到这个电感
测到显卡供电上一端有电压 怀疑是下管短路了 量了下下管 并没有短路 测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正常 但没有开启信号 沿着线路查发现是南桥给的 经过一个转换给的
南桥工作条件满足为什麽没发出显卡开启信号呢
于是试着刷了下bios 嘿还真管用了 显卡供电电感上有了0.91v的电压
显卡供电修好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
你要学会新的三板斧 更新 BIOS  换桥   换CPU

网友:
恭喜,恭喜,又有钱赚了,智能设备对bios依赖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
你要学会新的三板斧 更新 BIOS  换桥   换CPU

BIOS现在坏的一大堆 什么鬼 不知道是flashrom太烂还是程序越来越复杂了容错率越来越低

网友:
我咋没遇上个bios坏的,每次满怀希望刷都不行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下次试试这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