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G150T 6代I7

楼主(2018-04-09):
雷神G150T 6代I7玩游戏蓝屏、检测CPU温度90度以上。
清过灰,换散热器,刷BIOS都没用。第二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了。上次一台是V星GE62 5代I7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还有办法修吗?
刷BIOS

网友:
有些游戏本官网有强制散热调节的程序或驱动,
还可以通过关闭睿频加速,使cpu最高温度降低5度左右,性能不会有多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