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飞利浦一体机A222C6

楼主(2018-04-09):
飞利浦一体机A222C6 进系统蓝屏,BIOS刷过,EC没有刷,有没有可能跟EC有关系呢

网友:
既然是蓝屏就要发个蓝屏代码或图片最好,
你已经修板子了顺便可以把板号或芯片组说下好知道是台式机架构还是笔记本,intel 或amd 。
尽量描述详细,老司机都排队给你解答

网友:
跟EC关系不大吧。。。。。。。。。。。。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呢?一般蓝屏,跟内存,硬盘,cpu都有关系,看平台,挨着排除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