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北京系统

楼主(2018-04-09):
客户说有时候能进系统一开机就卡主了连logo都看不到开机左上角有一个点就一直这样了

网友:
硬盘坏了,换硬盘

网友:
拆掉硬盘试一下,我这有个联想一体机开机logo过去就卡住,什么都不显,开始我还以为是显卡,结果硬盘一拔就好了,把硬盘放我板子上做了个系统,放他机器上解压就好了

网友:
你这标题什么意思 ?北京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