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惠普的高端机头疼问题

楼主(2018-04-09):
15-ax240tx  DAG35DMBAD0
机器来的时候进水,拆机后发现主板没有进水,公共点短路 短路修好后没有3 5V   于是看芯片是SY8208 B  C ,于是把3V的电感翘起来发现5V 待机出来了  这说明3V这儿条线不正常,打阻值很正常 由于板子没有料号 妈的就比着图纸用表笔划,在这过程中也取下了几个芯片,还是无济于事!于是又看图纸 最后看到BIOS8脚也连着这个3V  马上BIOS垂下来 奇迹的是3 5V都正常了!找了一个bios刷上程序 放上又没有  现在情况是只要放BIOS芯片就没有3V  求助啊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下,G35的板用直流电源开机是这样

网友:
这个情况就不要纠结了,这是个省电设置。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
要不你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进水没有处理好

网友:
有的机器待机是没有3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