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 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掉电重启。。很可能p2808坏

楼主(2018-04-09):
神舟K650D 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掉电重启。。很可能p2808坏,,改通用办法  不自动开机了,但进系统掉电!!!!换了几个新p2808  故障又一样的。迷茫啊!!!

网友A:
EC有问题吧  换个EC试试看  刷个程序不行换个芯片

网友B:
改二级管    接线       肯定可以的

网友C:
k650d这本的通病不是桥爱坏吗  你为什么确实是P2808   你换了几个了  肯定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650d这本的通病不是桥爱坏吗  你为什么确实是P2808   你换了几个了  肯定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了

是的。。。最后换桥好了是的。。。最后换桥好了是的。。。最后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二级管    接线       肯定可以的

改了。。。是的。。。最后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问题吧  换个EC试试看  刷个程序不行换个芯片

不是EC坏。。。。。是的。。。最后换桥好了

网友E:
神舟的本好难修的,修好这别的地方又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舟的本好难修的,修好这别的地方又出问题

就是啊。。。。现在全都是高档本本。。。CPU桥好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最后换桥好了是的。。。最后换桥好了是的。。。最后换桥好了

你不迷茫了 修好了  为什么不给我加分呢

网友(2018-08-27):
不是这个P2808··修过几个这种事开关到这个芯片的线路问题·

网友:
看看机器有没有PQ23看PQ23有没有问题

网友:
桥坏的好多!!!!!!楼主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