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新装系统还是无法登陆桌面

楼主(2018-04-09):
求助各位,客户来时是开机进去系统需要登陆账户,但是登陆提示账户被禁用,心想做个系统就好了,可是系统跑完重启后 直接进入 还是有账户存在, 进安全模式鼠标不能用,网上这些系统账号被停用的方法都试了。无解。。。。以为是病毒,格式化了硬盘。换新的硬盘也是这个问题,主板刷了BIOS,就差内存没换。。求助各位 有碰到这种问题的么?棘手。。。

网友:
什么电脑,笔记本吗?鼠标不能用,你是用的什么鼠标?

网友:
台式机的话,可以用圆口鼠标吗?可以的话用圆口鼠标会好用的

网友:
你这问题真奇葩   难不成是主板问题

网友:
现在在PE 底下鼠标键盘都可以用,现在就连想进DOS 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了。。我真是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网友:
H110M 的主板。系统已经确认在别的机器装了没有问题。就唯独这一台机器 不行。GHOST 完进入菊花过后 没有安装项!直接就是请稍后。。。。然后就是要登录账户,一个管理员账户,一个来宾账户。管理员账户点击,直接跳账户禁用, 问题是系统现在已经做了3次了。。问题依然存在。。。。系统没问题。系统没问题 已经测试了系统。。。崩溃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嘛换个内存试试嘛换个内存试试嘛

网友:
连硬盘全盘格式化在重新装系统都还有帐启问题
还真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了
楼主弄好了 不要忘了发个贴子申精

网友:
肯定是其他硬件有问题吧 CPU不对也是进不去系统 一直卡住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真是奇葩!!!!!!!!

网友:
你要格式化硬盘才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用光盘装下试试,主板放电,怎么安装了系统还要登陆账户,这种问题还有问,换个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