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50主板BIOS被上家拆走了 求下BIOS的厂家!

楼主(2018-04-09):
机型:联想E450
板号:NM-A211  REV 1.0
芯片:UC8M1

客户拿来时已经被上家动过。开机掉电。上家换了一个WINBAND  2M的BIOS上去。
我换上WINBAND 8M的 上去  不掉电 一直档内存
有人知道这板子本来的BIOS是什么型号吗

已经解决了。换了MX 25L6406E的BIOS  一样的BIOS   已经亮机!

网友A:
这个跟厂家有关系?大小一样就OK了

网友B:
这个主板好像是认芯片  芯片换错了  卡内存党  反复跳变    还有图纸上面没有这个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厂家有关系?大小一样就OK了

认厂家的,有的换上去不识别,,,,,,,,

网友C:
确定是winbond,这是论坛中找到的高清图片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4NDU5M3w2MGVlYWYwNGFlNDkwZGQyM2RiNDM0MmI1NjZiNmM3YXwxNzUxNjQ1MTc1&request=yes&_f=.jpg

网友:
华邦 25q64fv,这个应该不会认那个厂家BIOS芯片的,要8m的 要刷原厂BIOS

网友:
  图纸都显示了,如果刷了是原厂BIOS程序,建议你查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D:
要是刷刷就能好,也不会到你手里,人家早修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已经OK了。换了MX的25L64 上去亮机了。

网友:
已经好了。换了MX的25L6406E。一样的BIOS。这个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winbond,这是论坛中找到的高清图片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4NDU5M3w2MGVlYWYwNGFlNDkwZGQyM2RiNDM0MmI1NjZiNmM3YXwxNzUxNjQ1MTc1&request=yes&_f=.jpg

这个不行。我后来换了MX的25L6406E。一样的BIOS。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好像是认芯片  芯片换错了  卡内存党  反复跳变    还有图纸上面没有这个型号吗

这个图纸是A221的图纸   貌似没有A211的。不过相差不大。但是换的芯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刷刷就能好,也不会到你手里,人家早修好;了

这个应该是客户说进水了。上家直接说主板报废要换主板,客户不换了。然后才转到我这。因为看到BIOS被上家换成2M的。那BIOS肯定是被换过了。我换的8M BIOS一直档内存。内存条件正常。换了好的内存也一样。所以先排除下BIOS问题先。

网友:
我一直都以为BIOS芯片只要容量一直就可以通用没想到啊,有些还认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