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上电0.6不亮机

楼主(2018-04-09):
上电0.06,不掉电,不重启。
参考这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7659-1-1.html
不出CPU供电,前面症状相同。HWPG无电压。
可惜我PU2是正常的,剩下的只有自己来了。
把能翘的脚都翘了,PU2的1脚和PU9的4脚悬空,测脚上有电压,PG是出了的,其它的3个芯片没脚翘只有割了,割PU4的4脚,触发过后直接掉电,掉电之前量HWPG有电压跳一下,看来有戏,正好手头有8116L换上把割的脚连上,翘的脚扶正,正常开机。
后来我量了下,PL9之前是1.15V左右,亮机量是1.05V,如果注意一点马上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我比较懒,帖子发得也少,赚点分,打字也只说重点。

网友A:
完全看懂说的什么,就是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按时序走一般都好修

网友:
掉电的         修好不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懂说的什么,就是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手机传的电路图片好模糊,PU3是一个1.05V供电芯片,不是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传的电路图片好模糊,PU3是一个1.05V供电芯片,不是CPU的。

1.05伏哪是桥的供电了、如果双桥总线供电、

网友:
虽然图看的不清晰,但愿意分享给加分了

网友C:
就换了一个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换了一个供电芯片吗??????????

是的。芯片把HWPG拉低了,不出CPU供电。有5路PG汇聚,找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D: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起码告诉别人换了什么芯片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是这样吧

网友E:
确是写的直接,直接的我都没有懂,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起码告诉别人换了什么芯片

8116L,不知道为什么电路图不清晰,能看清电路图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是写的直接,直接的我都没有懂,给楼主赞一个。。。。。。

主要的问题描述在参考的贴子里写得很清楚,我只是坏的部位不一样,所以直接简化描写故障部位
我又偷了个懒。

网友:
直接说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