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CC进水二修进系统掉电,附自己画的显卡供电简图

楼主(2018-04-09):
本来想发个记录贴的,但是修完机发帖的时候一看点位不知道怎么修出来的了,而且华硕的图纸较少,就顺便照点位跑出一个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吧华硕内存帖子X450CC的主板一个
进水机,老板修完发现进系统掉电,放了几天,我刚从外地过来这边老板丢给我了
说修两个地方的供电,然后洗刷刷,就这样
拆机先用示波器测电压,发现基本都是稳定的,PG也是稳定的,排除了老板修的两个电路
温控没有问题,然后就进PE,发现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某个供电不稳定吧
测试盘做了个WIN10发现只认到了集显,打独显驱动就掉电了
那么问题出在独显上,,N卡独显没有考虑加焊

周转半天,去测独显供电发现只有一个1V,其他没有,应该还有一个1.5V

和一个3V

追查线路相当繁琐,查电路是倒着查的,我这里画的是正向就不说了,最终找到了这里

看详细开启图

3V转换

画的简图在下面,这个机器的故障点是R7708,测得阻值正常,电压过去只有1.02V

画图很难, 维修...............也很难
大家加点分,感谢!

网友A:
确实修好难,没有点位,看着就难,不过问题解决就好,故障就是显卡供电的转换供电有问题导致

网友B:
解决了么,图花的不错,问题也判断正确。

网友C: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450CC水進兩修系統掉電,用自己的顯卡供電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修好难,没有点位,看着就难,不过问题解决就好,故障就是显卡供电的转换供电有问题导致

有点位的,主要是看到掉电就得一顿信号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么,图花的不错,问题也判断正确。

主要是进水加二修很唬人,然后就是跑图比修机器还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450CC水進兩修系統掉電,用自己的顯卡供電圖

嗯呢,自己画图真的好难,华硕的要有点位配图纸就是最好的了

网友D:
确实修好难,没有点位,看着就难,不过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修好难,没有点位,看着就难,不过问题解决就好

你是从哪里看到没有点位的呢,我全程有说过一句没点位了么

网友:
老司机,                                       双击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