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D3 断线

楼主(2018-04-09):
HA-H81-D3 版本号是1.0 绿线对地阻值无穷大 断线严重可能是通病大家注意下。

网友A:
这个是绿线断了么,技嘉的1150系列很容易断线的

网友B:
技嘉H81绿线断线也碰到过几次了 都是在CPU风扇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H81绿线断线也碰到过几次了 都是在CPU风扇附近

对       GAb85 H81都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绿线断了么,技嘉的1150系列很容易断线的

是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张 是PSON断线的  不过是被磕碰断的

网友:
对       GAb85 H81都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