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87E EC 内置程序 ASUS_X450JB_板号SV41JN_13320-1

楼主(2018-04-09):
IT8587E EC 内置程序 ASUS_X450JB_板号SV41JN_13320-1
看到有些人在找所以就拿可开机的机器 自己用RT809H备份出来的 CPU是I5-4200H 独显940M

附上照片

IT8587E_20180409_175825 I5-4200H 940M.rar

网友A:
但是,我只有RT809F,我却不知道如何写入。

网友B:
楼主这个要用什么编程器刷啊,我希尔特500p,能用吗

网友C:
刷什么呀,淘宝买剪板吧,这板子不值钱,CPU供电还设计的很不合理,我之前就被坑了,大部分都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只有RT809F,我却不知道如何写入。

可以去找 PEB-1擴展板_配套RT809F使用 就可烧录ITE系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要用什么编程器刷啊,我希尔特500p,能用吗

希尔特我没用过所以不确定能不能...我是用爱修网它们出品的RT809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什么呀,淘宝买剪板吧,这板子不值钱,CPU供电还设计的很不合理,我之前就被坑了,大部分都是CPU坏了

买剪板当然也行,但是手边有工具的人都会想要先尝试烧录看看会不会好吧,如果会好不就省了一笔费用吗?买工具就是要用,要发挥工具的最大价值不是吗?

网友(2018-06-07):
下载了怎么解压错误 打不开呢!!!!!!!!!!!

网友(2019-01-30):
我用的RT809F加PEB-1加一块焊接板,死活读不出,买了两块新的芯片也不能读写,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