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8-04-09):
19v电容短路已经排除,然后电脑能触发了。之后风扇狂转,能引导系统,但是到win7的开机logo就掉电,或者不挂硬盘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重启。再次排查,是一颗20k的电阻变值,如图。从料板找了一个电阻,飞上焊盘,问题解决。

网友:
那颗电阻是pr184,焊盘也腐蚀了,飞了一下线,打上了绿油。

网友A:
学习了,,,,,谢谢你。看也还是细心才可以

网友B:
说一下思路呗还是直接看出的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思路呗还是直接看出的腐蚀

直接看出来腐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你。看也还是细心才可以

生意不好做,进水机也得好好修啊,不能放过赚钱的机会。

网友:
默默为你点赞。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网友:
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小白祝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