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之英业达故障板修复待机部分

楼主(2018-04-09):
病人:英业达6050A2412201-MB-A02
症状:插电大短路,维修好大短路后面没有公共点,也没有3V5V。苦逼维修。
主治医师:实地小小白
先来个病人全貌
1、插电大短路,直接使用2A电流烧鸡用手摸,感觉CPU供电旁边电容有点热,电流忘了拍照,下图是换好后拍的照片,拆了以后发现下面有很细的铜丝短路了,老师做的第一个故障解决了,继续下一步。
2、短路排除以后,插上可调电源0.01,以为正常了
3、测量3V5V电感还是没有电压,就觉的老师不可能做这么简单故障
4.还是回头老老实实测试公共点是否正常,测量Q303D极为18.75V,不正常是假公共点,通过体二极管过去的电压。
5、测量Q303G极电压是19V,不能够导通N沟道MOS管,测量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20VCC供电没有,估计又缺件,在主板上找D304和电阻R316
主板上R316电阻又被拆了
补上电阻测量Q303D极电压19.12V了,正常了
再次测量3V/5V pwm电感还是没有电压,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16脚供电VIN正常
17VREG5 测量电压有5V电压,但是测量发现有个电容空着没装
阿林老师说过这个5V电容非常重要,补上前先测量个波形看看,不装电容的VREG5是啥样的
在测量18ENC主开启3.3V正常
拆除上管测量上管G极是否动作,判断芯片是否工作正常,发现芯片已经动作
装上管再次测量G极波形,发现G极自举不足
查找22VBST1连接的电阻R326C323,又发现新大陆R326电阻没装,好坑啊,一个接一个,崩溃了
装上电阻
测量5V上管G极波形发现正常
5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波形没有保持,可定是3V电压那边有问题把5V拉下去了,通过前几次的经验,直接火眼晶晶观察主板的3V电路,发现缺少了自举电容
补上电阻测量3V5V就正常了
测量一些3VPWM波形
上管G极波形
3V下管G极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在最后来一个双通道3V5V
维修总结:主板工作要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前面环节出错了会导致后面也无法正常产生,以前不知道示波器还有这功能,判断问题很快,可以少走好多弯路。在这要感谢实地这么好的平台为我们小小白、维修爱好者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实地老师也是非常的负责任,倾囊相授。在船长,阿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离大神又近了一步。

网友A:
不错,把这么多故障解决掉,理论理解一定更加深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把这么多故障解决掉,理论理解一定更加深入了

中间也走了一些弯路,还要继续努力啊,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愿迅维越做越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
无能为力,请问在哪里为你加分??留言可以吗?我是萌新,多多关照。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