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6代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4-09):
客服拿来的时候漏电不开机,换了电源ic能开机但不显示,座子阻值正常,显示电源跟背光升压阻值也正常,5.7v 与1.8v都有,就是没有显示,大神指点下

网友:
看看显示电源吧     换个看看   测测组织

网友:
一天了,修好了吗?最后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看看座子有没有烂了, 还有显示一块的小电容短路也特别多。

网友:
换座子,一定好  换座子,一定好换座子,一定好

网友:
老老实实去打阻值吧,换座子不一定好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台,原装屏不显示,组装屏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测下时钟和复位,有2个测试点,看下阻值400左右

网友:
最服的就是你们这些把掉点刮焊盘飞线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