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自动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8-04-09):
今天同行送来一张华硕B75M-PLUS,故障为接上电源线自动通电不显示,没有复位,然后触一下开关可以跑码亮机,再触一下关不了机,又回到通电无复位状态,很明显是待机5V电路上的问题。结果……结果没有想到的是330欧大排阻引起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大排阻坏并不是不通,而是相邻的两条线路都通了,就是说这排阻八个脚有四个脚都通了。我还从没见过排阻有这种坏法,所以今天发个贴和大伙分享一下。排阻位置就在显卡槽上端和固态电容中间处

网友:
大家觉得这故障新鲜的话就麻烦一下大家的贵手帮忙加点小分吧没有下载分了,在此先谢谢大家啦,祝大家都万事如意,万寿无疆

网友A:
io到绿线的330排阻损坏串了别的线路被拉低了电压,修过几块

网友B:
这个是330排阻拉低了PSON电压  是吗

网友:
这已经是华硕主板通病了!修过几块了!

网友:
应该是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到绿线的330排阻损坏串了别的线路被拉低了电压,修过几块

正解!就是绿线到IO通过这个330排阻相连接,结果330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30排阻拉低了PSON电压  是吗

嗯,是的,事实就是这样,是330坏了串到别的线路上拉低了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C:
像我这种菜逼只能三把斧,不行就不折腾了,佩服大佬

网友D:
大家觉得这故障新鲜的话就麻烦一下大家的贵手帮忙加点小分吧没有下载分了,在此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华硕都喜欢坏这东西,不过不细心还真不好找

网友:
学习了 细节很重要 我都没去怀疑过这些小元件的问题  有图就是好 不用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觉得这故障新鲜的话就麻烦一下大家的贵手帮忙加点小分吧没有下载分了,在此先谢谢大家啦

像你这样灌水灌得如此的明显的……我也挺佩服你,只是要小心被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好遇到一样的 主板  谢谢楼主了

那就好那就好,至少这贴子起到了作用,也算没白发

网友:
华硕 就喜欢坏小东西  少这贴子起到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我这种菜逼只能三把斧,不行就不折腾了,佩服大佬

有时候三把斧的威力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