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的简修

楼主(2018-04-09):
   版号    a1466   820-00165-A

   故障    进水不开机外加无背光

清洗后   测各大电感大致没问题

上电测得无待机电压

追查到  u7090   6脚有供电,4脚无输出果断换芯片

通电后   上电正常 但有暗屏

先查通病下图的小保险正常阻值为0

再测  背光芯片如下图

供电-开启-时钟-反馈

运气好在开启就找到故障  r7731腐蚀虚焊 导致分压开启不正常

奉上开机图

最后送上6系列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