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KC G2613的显示器通电显示2秒后熄屏

楼主(2018-04-09):
今天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接到个HKC G2613的显示器,每次重新通电就显示2秒画面,然后就进入待机指示灯闪烁模式,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啊?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请问如果是板子问题该怎么下手测量呢?谢谢了

网友A:
又是用户自己修,哎!送电脑店吧,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B:
加上信号试试看,指示灯不闪烁的时候,看看黑屏不。

网友:
开机的瞬间 目测灯管亮的正常不,不正常的话,肯定是灯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用户自己修,哎!送电脑店吧,花不了几个钱

我是修手机的,打了修电脑的招牌了..............

网友C:
检查高压包旁边的小电容 10Kv的好像是

网友D:
先给VGA信号 看看指示灯 确定驱动板OK  查下 电源板 5v 12v  是否正常  拔掉屏供电 看看灯管亮度 发红 或者发暗 是灯管问题 如果灯管没事 查高压部分 的12V供电 和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信号试试看,指示灯不闪烁的时候,看看黑屏不。

指示灯不闪的时候屏幕正常亮,估计是信号问题,换了电源高压板(电源高压板一体的)后好了,坏的我留下慢慢研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检查高压包旁边的小电容 10Kv的好像是

都是6KV的,带电不敢测,不带电测都是正常,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给VGA信号 看看指示灯 确定驱动板OK  查下 电源板 5v 12v  是否正常  拔掉屏供电 看看灯管亮度 发红 或者 ...

驱动板OK的,5V、12V的电容处标(10V、25V)处能测到5.3V、13V电压,但是查了高压板上初级线圈处测不到12V的电压(图上画圈的两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那里测)

网友:
这个要用测灯管工具才行,确定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6KV的,带电不敢测,不带电测都是正常,没短路

有时6KV电容,测量正常,实际耐压可能会降低,导致高压输出不正常。
前两天修一个,灯管一端发暗微亮,加外置灯管依旧,换12V电解电容不行,疑高压线圈问题,换之无果,测6KV电容电阻无穷大,换之却正常了。

网友:
直接 改个高压 最简单 你没工具  测不出 是高压问题 还是灯管问题 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6KV的,带电不敢测,不带电测都是正常,没短路

大哥 漏点检测不出来的,还有看看12v电路电容,也非常容易坏。